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原理图管脚上的短横杠怎么写上去?

楼主(2019-11-15):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原理图管脚上的短横杠怎么写上去?如下图红色框里面的管脚

网友A:
T\R\S\T\ 或 \TRST
后者需要在DXP->preferences->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里使能single ‘\’ negation

网友:
    做封装时管脚名称输入\1\2\3\4\5\6就可以实现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S\T\ 或 \TRST
    后者需要在DXP->preferences->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里使能single ‘\’ negati ...

    一直用前一种方法,后一种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前一种方法,后一种学到了

还是第一种好,好像第二种软件默认是不勾选的,换一台电脑可能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