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板子的层数一般是怎样确定的啊?为啥有的人画4层,有的人6层,有的人8层……

楼主(2019-11-15):
问一下,板子的层数一般是怎样确定的啊?为啥有的人画4层,有的人6层,有的人8层……

网友:
6层以上的我不知道,6层以下的稍微知道一点:
有些是板子上有特殊信号,例如高速高频信号,需要一个地平面给他提供回路;有的需要阻抗控制;有的需要进行屏蔽;等等。
这些就需要多层板,至于是4层板还是6层板,就看关键信号的数量,板子空间能不能布的下这些关键信号。
如果板子上都是低频低速普通信号,有时候也会使用多层板,因为元件多板子小,两层不够用四层,甚至用6层。

网友:
线数太多,走线太密走不开了,层数就上去了,而且有时候经常要有单独GND层保证射频信号参考,单独的电源平面,控制信号的平面

网友:
    先看关键器件和关键信号,比如带DDR的,就得六层以上。其次,看器件数量和板尺寸

网友:
    看bga的深度

网友:
    si/pi和emc/emi考虑

网友:
    看老板钱多少,还有就是看什么信号

网友:
    看板子疏密程度,信号速率多高

网友:
    满足电气性能的情况下,层数越少越好,节约成本。

网友(2020-07-28):
    脚多了塞不进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