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输出gerber提示overwrite

楼主(2019-11-15):
    请教:pads输出gerber提示overwrite,网上搜遍也没有解决办法,求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应该是输出目录下已经有同名的文件了吧,要么选“是”,要么改输出目录。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搞定了,重新新建一个文件夹输出还是会有问题。
    我把PADS ->CAM里面的都删除,重新加载一个gerber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看懂英文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