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移动元件时如何才能自动连接上走线

楼主(2019-11-15):
    如题,orcad经常画座子连线,有时候调整一下走线排序,就要一根一根的重新拉线,好麻烦。
    有没有办法,左边是座子,右边是线,移动座子对齐就自动连接上了的办法呢?

    上个图,我直接移动J13,对齐右边的线条后,可以直接自动连接成J15。
    目前问题是,我移动对齐了软件不会自动连接。

网友A:
    应该是按图片设置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图片设置就可解决

按照图片的设置来了一遍, 果真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层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