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无法烧录固件,提示准备IDB失败。

楼主(2019-11-15):
新做了块板,EMMC64GB,LPDDR3 4GB,最近调试出现无法烧录问题,各路电压正常。LOG日志如下:
15:31:48 267        Layer<3-1>:下载Boot开始
15:31:51 530        Layer<3-1>:下载Boot成功
15:31:51 534        Layer<3-1>:等待Maskrom开始
15:32:05 064        Layer<3-1>:等待Maskrom成功
15:32:05 067        Layer<3-1>:测试设备开始
15:32:05 069        Layer<3-1>:测试设备成功
15:32:05 070        <LAYER 3-1> ERROR:ReadCapability-->RKU_ReadCapability failed,err(-8)
15:32:05 073        Layer<3-1>:校验芯片开始
15:32:05 076        Layer<3-1>:校验芯片成功
15:32:05 078        Layer<3-1>:获取FlashInfo开始
15:32:05 079        <LAYER 3-1> INFO:FlashInfo: 00 00 00 00 00 04 04 00 28 00 00
15:32:05 080        <LAYER 3-1> INFO:GetFlashInfo-->Emmc storage.
15:32:05 081        Layer<3-1>:获取FlashInfo成功
15:32:05 083        Layer<3-1>:准备IDB开始
15:32:05 084        <LAYER 3-1> ERRORrepareIDB-->No Found 1st Flash CS
15:32:05 086        Errorayer<3-1>:准备IDB失败

请教各位有经验大牛,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多谢!

网友:
答案不是在log中吗

网友:
FLASH问题,上面报的

网友:
    看起来更像是Flash问题 测Flash信号阻值确认

网友:
    看一下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