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使FPGA有两个或多个配置数据?

楼主(2019-11-15):
请教一下各位,我那个FPGA由于某个条件不能使用下载器固化程序,然后我现在使用上位机控制fpga把配置数据写到flash里面去,这个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在写flash的过程中如果断电,那原先flash里面的配置数据就被破坏导致fpga重启没有配置数据,请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方法使fpga有两个配置数据,就算其中一个损坏了还能使用另一个备份的数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