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电子专业毕业设计课题汇总

楼主(2019-11-15):
1. 基于labVIEW 虚拟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2.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3.单片机脉搏测量仪
4.单片机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毕业设计论文
5.FPGA 电梯控制的设计与实现
6.恒温箱单片机控制
7.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8.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毕业设计论文
9.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论文
10.110KV 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11.报警门铃设计论文
12.51 单片机交通灯控制
13.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
14.CDMA 通信系统中的接入信道部分进行仿真与分析
15.仓库温湿度的监测系统
16.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
17.单片机控制交通灯系统设计
18.基于DSP 的IIR 数字低通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19.智能抢答器设计
20.基于LabVIEW 的PC 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
21.DSP 设计的IIR 数字高通滤波器
22.单片机数字钟设计
23.自动起闭光控窗帘毕业设计论文
24.三容液位远程测控系统毕业论文
25.基于Matlab 的PWM 波形仿真与分析
26.集成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
27.波形发生器、频率计和数字电压表设计
28.水位遥测自控系统毕业论文
29.宽带视频放大电路的设计毕业设计
30.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设计毕业论文
31.球赛计时计分器毕业设计论文
32.IIR 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毕业论文
33.PC 机与单片机串行通信毕业论文
34.基于cpld 的低频信号发生器设计毕业论文
35.110kV 变电站电气主接线设计
36.m 序列在扩频通信中的应用
37.正弦信号发生器
38.红外报警器设计与实现
39.开关稳压电源设计
40.基于MCS51 单片机温度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41.步进电动机竹竿舞健身娱乐器材
4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毕业设计论文
43.单片机汽车倒车测距仪
44.基于单片机的自行车测速系统设计
45.水电站电气一次及发电机保护
46.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显示温度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47.语音电子门锁设计与实现
48.工厂总降压变电所设计-毕业论文
49.单片机无线抢答器设计
50.基于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51.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部分毕业设计论文
52.基于VHDL 语言PLD 设计的出租车计费系统毕业设计
论文
53.超声波测距仪毕业设计论文
54.单片机控制的数控电流源毕业设计论文
55.声控报警器毕业设计论文
56.基于单片机的锁相频率合成器毕业设计论文
57.基于Multism/protel 的数字抢答器
58.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毕业设计论
59.无线多路遥控发射接收系统设计毕业论文
60.单片机对玩具小车的智能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61.数字频率计毕业设计论文
62.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机交流调速毕业设计论文
63.楼宇自动化--毕业设计论文
64.车辆牌照图像识别算法的实现--毕业设计
65.超声波测距仪--毕业设计
66.工厂变电所一次侧电气设计
67.电子测频仪--毕业设计
68.点阵电子显示屏--毕业设计
69.电子电路的电子仿真实验研究
70.基于51 单片机的多路温度采集控制系统
71.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钟设计
72.小功率不间断电源(UPS) 中变换器的原理与设计
73.自动存包柜的设计
74.空调器微电脑控制系统
75.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器
76.电力线载波调制解调器毕业设计论文
77.图书馆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78.基于AC3 的虚拟环绕声实现
79.电视伴音红外转发器的设计
80.多传感器障碍物检测系统的软件设计
81.基于单片机的电器遥控器设计
82.基于单片机的数码录音与播放系统
83.单片机控制的霓虹灯控制器
84.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85.智能温度巡检仪的研制
86.保险箱遥控密码锁毕业设计
87.10KV 变电所的电气部分及继电保护
88.年产26000 吨乙醇精馏装置设计
89.卷扬机自动控制限位控制系统
90.铁矿综合自动化调度系统
91.磁敏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92.继电器控制两段传输带机电系统
93.广告灯自动控制系统
94.基于CFA 的二阶滤波器设计
95.霍尔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96.全自动车载饮水机
97.浮球液位传感器水位控制系统
98.干簧继电器水位控制系统
99.电接点压力表水位控制系统
100.低成本智能住宅监控系统的设计
101.大型发电厂的继电保护配置
102.直流操作电源监控系统的研究
103.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104.气体泄漏超声检测系统的设计
105.电压无功补偿综合控制装置
106.FC-TCR 型无功补偿装置控制器的设计
107.DSP 电机调速
108.150MHz 频段窄带调频无线接收机
109.电子体温计
110.基于单片机的病床呼叫控制系统
111.红外测温仪
112.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测距仪正文
113.智能数字频率计
114.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多路室内火灾报警器
115.信号发生器
116.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语音播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
117.交通信号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118.基于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119.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120.电子万年历
121.遥控式数控电源设计
122.110kV 降压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123.220kv 变电站一次系统设计
124.智能数字频率计
125.信号发生器
126.基于虚拟仪器的电网主要电气参数测试设计
127.基于FPGA 的电网基本电量数字测量系统的设计
128.风力发电电能变换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129.电流继电器设计
130.大功率电器智能识别与用电安全控制器的设计
131.交流电机型式试验及计算机软件的研究
132.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系统的设计
133.智能立体仓库系统的设计
134.智能火灾报警监测系统
135.基于单片机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统
136.单片机定时闹钟设计
137.湿度传感器单片机检测电路制作
138.智能小车自动寻址设计--小车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139.探讨未来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140.音频多重混响设计
141.单片机呼叫系统的设计
142.基于FPGA 和锁相环4046 实现波形发生器
143.基于FPGA 的数字通信系统
144.基于单片机的带智能自动化的红外遥控小车
145.基于单片机AT89C51 的语音温度计的设计
146.智能楼宇设计
147.移动电话接收机功能电路
148.单片机演奏音乐歌曲装置的设计
149.单片机电铃系统设计
150.智能电子密码锁设计
151.八路智能抢答器设计
152.组态控制抢答器系统设计
153.组态控制皮带运输机系统设计
154..基于单片机控制音乐门铃
155.基于单片机控制文字的显示
156.基于单片机控制发生的数字音乐盒
157.基于单片机控制动态扫描文字显示系统的设计
158.基于LMS 自适应滤波器的MATLAB 实现
159.D 功率放大器毕业论文
160.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发射接收硬件电路的设计
161.基于单片机PIC16F877 的环境监测系统的设计
162.基于ADE7758 的电能监测系统的设计
163.智能电话报警器
164.数字频率计课程设计
165.多功能数字钟电路设计课程设计
166.基于VHDL 数字频率计的设计与仿真
167.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子秤
168.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电子负载系统设计
169.电压比较器的模拟与仿真
170.脉冲变压器设计
171.MATLAB 仿真技术及应用
172.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
173.基于FPGA 和单片机的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
174.发电机-变压器组中微型机保护系统
175.基于单片机的鸡雏恒温孵化器的设计
176.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177.生产流水线产品产量统计显示系统
178.水位报警显时控制系统的设计
179.红外遥控电子密码锁的设计
180.基于mcu 温控智能风扇控制系统的设计
181.数字电容测量仪的设计
182.基于单片机的遥控器的设计
183.200 电话卡代拨器的设计
184.数字式心电信号发生器硬件设计及波形输出实现
185.电压稳定毕业设计论文
186.基于DSP 的短波通信系统设计(IIR 设计)
187.一氧化碳报警器
188.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189.全氢罩式退火炉温度控制系统
190.通用串行总线数据采集卡的设计
191.单片机控制单闭环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系统
192.单片机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
193.单片机大型建筑火灾监控系统
194.USB 接口设备驱动程序的框架设计
195.基于Matlab 的多频率FMICW 的信号分离及时延信
息提取
196.正弦信号发生器
197.小功率UPS 系统设计
198.全数字控制SPWM 单相变频器
199.点阵式汉字电子显示屏的设计与制作
200.基于AT89C51 的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201.基于AT89C51 的宽范围高精度的电机转速测量系统
202.开关电源设计
203.基于PDIUSBD12 和K9F2808 简易USB 闪存设计
204.微型机控制一体化监控系统
205.直流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206.新型自动装弹机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07.交流异步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208.转速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的仿真与设计
209.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10.多功能频率计的设计
211.18 信息移频信号的频谱分析和识别
212.集散管理系统— 终端设计
213.基于MATLAB 的数字滤波器优化设计
214.基于AT89C51SND1C 的MP3 播放器
215.基于光纤的汽车CAN 总线研究
216.汽车倒车雷达
217.基于DSP 的电机控制
218.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219.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220.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221.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22.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223.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224.自行车车速报警系统
225.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226.浮点数运算FPGA 实现
227.自行车里程,速度计的设计
228.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229.人体健康监测系统设计
230.基于单片机的音乐喷泉控制系统设计
231.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原油含水分析仪的硬件与人机界
面设
232.基于LabVIEW 环境下虚拟调幅波解调器的设计
233.虚拟示波器的设计
234.红外线遥控器系统设计
235.基于LabVIEW 的虚拟频谱分析仪的研究与设计
236.低频功率放大器设计
237.银行自动报警系统
238.超媒体技术
239.数字电子钟的设计与制作
240.温度报警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41.数字电子钟的电路设计
242.鸡舍电子智能补光器的设计
243.高精度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的设计
245.电子密码锁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46.单片机控制电梯系统的设计
247.常用电器维修方法综述
248.控制式智能计热表的设计
249.电子指南针设计
250.汽车防撞主控系统设计
251.单片机的智能电源管理系统
252.电力电子技术在绿色照明电路中的应用
253.电气火灾自动保护型断路器的设计
254.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智能小车设计
255.对漏电保护器安全性能的剖析
256.解析民用建筑的应急照明
257.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设计
258.110kV 区域降压变电所电气系统的设计
259.ATMEIL AT89 系列通用单片机编程器的设计
260.基于单片机的金属探测器设计
261.双闭环三相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系统
262.基于单片机技术的自动停车器的设计
263.自动剪板机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264.单片机电器遥控器的设计
265.试论供电系统中的导体和电器的选择
266.浅论10KV 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的设计方案
267.论无线通信技术热点及发展趋势
268.论工厂的电气照明
269.论供电系统中短路电流及其计算
270.电气设备的选择与校验
271.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原则
272.蓄电池性能测试仪设计
273.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274.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275.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276.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77.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278.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279.自行车车速报警系统
280.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281.浮点数运算FPGA 实现
282.自行车里程,速度计的设计
283.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284.声纳式高度计系统设计和研究
285.集约型无绳多元心脉传感器研究与设计
286.电气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课程设计
287.CJ20-63 交流接触器的工艺与工装
288.六路抢答器设计
289.V-M 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90.机床润滑系统的设计
291.塑壳式低压断路器设计
292.直流接触器设计
293.SMT 工艺流程及各流程分析介绍
294.大棚温湿自动控制系统
295.基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系统设计―― 硬件设计
296.三层电梯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297.交通灯89C51 控制电路设计
298.基于D 类放大器的可调开关电源的设计
299.直流电动机的脉冲调速
300.红外快速检测人体温度装置的设计与研制
301.基于8051 单片机的数字钟
302.48V25A 直流高频开关电源设计
303.继电器保护毕业设计
304.电力系统电压频率紧急控制装置研究
305.用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门铃
306.全氢煤气罩式炉的温度控制系统的研究与改造
307.基于ATmega16 单片机的高炉透气性监测仪表的设计
308.基于MSP430 的智能网络热量表
309.火电厂石灰石湿法烟气脱硫的控制
310.家用豆浆机全自动控制装置
311.新型起倒靶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312.软开关技术在变频器中的应用
313.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的设计
314.智能小区无线防盗系统的设计
315.智能脉搏记录仪系统
316.直流开关稳压电源设计
317.用单片机实现电话远程控制家用电器
318.无线话筒制作
319.温度检测与控制系统
320.数字钟的设计
321.汽车尾灯电路设计
322.篮球比赛计时器的硬件设计
323.节能型电冰箱研究
324.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设计
325.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WM 调速系统
326.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的电路设计
327.基于Atmel89 系列芯片串行编程器设计
328.基于单片机的实时时钟
329.基于MCS-51 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330.基于MP3 格式的单片机音乐播放系统
331.基于单片机的IC 卡智能水表控制系统设计
332.基于MATLAB 的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
333.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
334.基于PIC16F74 单片机串行通信中继控制器
33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36.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控制系统
337.基于单片机mega16L 的煤气报警器的设计
338.微机型高压电网继电保护系统的设计
339.智能毫伏表的设计
340.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341.国产化PLC 的研制
342.串行显示的步进电机单片机控制系统
343.编码发射与接收报警系统设计:看护机
345.编码发射接收报警设计:爱情鸟
346.基于IC 卡的楼宇门禁系统的设计
347.基于DirectShow 的视频监控系统
348.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 自动循轨和语音控制

349.基于CPLD 的出租车计价器设计—— 软件设计
350.B2C 电子商务在线信任模型实证研究
351.浅析通信原理中的增量控制
352.浅析数字信号的载波传输
353.浅谈塑料光纤传光原理
浅谈数据通信及其应用前景
浅谈光纤光缆和通信电缆
浅谈安防移动通信网中的安全技术
浅论扬州帝一电器的供电系统
浅论配电系统的保护与选择
论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论电气设计中低压交流接触器的使用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具有红外保护的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直流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金属探测器制作
太阳能装饰灯
彩灯控制器
自动选台立体声调频收音机
浅析公路交通安全报警系统
浅析单相配电器的推广应用
基于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的研究
基于蓝牙技术的研究
基于环绕立体声转接器的设计
基于红外线报警系统的研究
基于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研究
多种变化彩灯
单片机音乐演奏控制器设计
单片机的打印机的驱动设计
单目视觉车道偏离报警系统
遥控小汽车的设计研究
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多路输出直流稳压源
数字电路数字钟设计
电力行业中宏观调控的措施及能源开发利用的危机
基于单片机对氧气浓度检测控制系统
电子风压表设计
智能定时闹钟设计
数字音乐盒设计
数字温度计设计
数字定时闹钟设计
数字电压表设计
计算器模拟系统设计
定时闹钟设计
电子万年历设计
电子闹钟设计
单片机病房呼叫系统设计
家庭智能紧急呼救系统的设计
自动车库门的设计
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控制系统的研究
普通模拟示波器加装多功能智能装置的设计
步进电机运行控制器的设计
80C196MC 控制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设计
简易远程心电监护系统
智能型充电器的电源和显示的设计
感应式门铃的设计与制作
电子秤设计与制作
电动车三段式充电器
SB140 肖特基二极管制造与检测
SMT 技术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量系统的设计
龙门刨床的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设计
公交车站自动报站器的设计
单片机波形记录器的设计
音频信号分析仪
试论特殊条件下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试论配电系统设计方案的比较
浅析时分复用的基本原理
论自动测试系统设计的几个问题
论专家系统
论在线检测
论无损探伤的特点
论特殊应用类型的传感器
论双闭环无静差调速系统
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表示技术
论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论供电系统的防雷、接地保护及电气安全
论工厂供电系统的运行及管理
论工厂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
论高频反馈控制电路
论高频电路的频谱线性搬移
论电测技术中的抗干扰问题
论传感器使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获取技术
电气设备的漏电保护及接地
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水位测控仪分析
基于单片机的电火箱调温器
表面贴片技术SMT 的广泛应用及前景
中型电弧炉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中频淬火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新型洗浴器设计
新型电磁开水炉设计
基于电流型逆变器的中频冶炼电气设计
6KW 电磁采暖炉电气设计
64 点温度监测与控制系统
电力市场竞价软件设计
DS18B20 温度检测控制
步进电动机驱动器设计
多通道数据采集记录系统
单片机控制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
IGBT 逆变电源的研究与设计
软开关直流逆变电源研究与设计
单片机电量测量与分析系统
温湿度智能测控系统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
加热炉自动控制系统
电容法构成的液位检测及控制装置
基于CD4017 电平显示器
无线智能报警系统
可编程的LED (16×64)点阵显示屏
多路智力抢答器设计
8×8LED 点阵设计
电子专业毕业设计题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专题)
基于Chen 氏混沌系统的文本保密通信方案研究(备注: GUI
图形界面编程设计)
基于4-D 超混沌系统的文本保密通信方案研究(备注: GUI 图
形界面编程设计)
语音信号混沌保密通信方案的GUI 图形界面编程设计
基于Logstic 混沌系统的图像保密通信研究(备注:MATLAB 编
程)
基于统一混沌系统的图像保密通信研究(备注:MATLAB 编程)
嵌入式MP3 播放系统的设计
包过滤防火墙扩展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单片机小区安防报警系统的硬件设计
基于单片机小区安防报警的软件系统设计
基于GPS 的公交车站电子站牌的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远程水表集抄系统的硬件设计
基于单片机远程水表集抄的软件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车载时钟控制系统设计
无线通信性能分析及仿真系统平台构建
超宽带窄脉冲发生器设计
超宽带天线在短距离高速无线数据传输中的应用
超宽带通信系统多址接入技术研究
红外信息检测与无线传输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NRF905 芯片的无线传输设计与实现
双恒压无塔供水系统设计
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可充电稳压电源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基于FPGA 的误码仪设计
基于FPGA 的扩频通信系统的设计
声音导引系统设计
智能小车控制系统设计
智能水温水位控制系统设计
LED 点阵电子显示屏设计
WCDMA 通信技术革新性研究
TD-SCDMA 通信技术革新性研究
基于VHDL 的脉冲编码调制( PCM )仿真
光纤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
从GSM 过渡到TD-SCDMA 的策略研究
基于GSM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基于ZIGBEE 技术的无线抄表系统的设计
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分配算法和技术的研究
基于GSM 短信模块的家庭防盗报警系统
移动环境下的信道估计算法研究
移动通信多径衰落信道的仿真分析
移动网络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分布式防火墙在网络安全中的技术应用
基于WINDOWS 环境POP3 协议邮件接收客户端设计
基于P2P 网络的流媒体直播系统的设计
基于B/S 模式的生产性物流管理系统设计(硬件部分)
基于B/S 模式的生产性物流管理系统设计(软件部分)
网上答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网络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信息安全中的DNA 编码技术研究
Apriori关联挖掘算法研究
PS/2 接口协议研究
IPv6 及其在3G 网络中的应用研究
网络安全协议与地址冲突的解决方案研究
木马攻击的危害及预防方法的研究
小区路面临时停车管理系统的设计
基于ComGIS 的小区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视频压缩编码的VHDL/Verilog 实现
四画面视频分割器的FPGA 实现
图像边缘检测的FPGA 实现
简易视频监控系统的FPGA 实现
汽车用时钟设计
汽车车门玻璃升降控制器设计
LINK 总线汽车车门玻璃升降控制器设计
电容传感器转换处理电路设计
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液位监控系统的设计
转速测量系统的设计
电子电表的设计
高精度测距系统的设计
相位计的设计
基于多普勒原理报警器的设计
基于多普勒原理测速器的设计
高精度电容测量仪的设计
高精度电感测量仪的设计
车站信号设备侧面端子配线校验装置硬件设计
车站信号设备侧面端子配线校验装置软件设计
DDS 数字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宽频直流信号发生器的硬件设计
宽频直流信号发生器的软件设计
光伏发电在广西发展前景之探讨
光伏发电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无绝缘轨道区段轨道电路接收端设计
汽车驾驶员疲倦监测预警装置的研究
家庭智能防盗报警系统实用普及化的研究
RFID 系统标签天线设计与研究
射频识别( RFID )技术安全保护研究
基于分形结构的UWB 天线的研究与仿真
遗传算法在微带天线设计中的应用
基于GPS 的公交电子站牌的设计
车载GPS 动态监控与智能交通平台研究
左手媒质结构的实现研究与仿真
蓝牙天线的设计与研究
基于FPGA/CPLD 步进电机细分控制系统的设计
基于MICROWAVE OFFICE 微波放大电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