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器件试卷

楼主(2019-11-15):
电力电子器件试卷

填空题:
  1.电力电子器件一般工作在________状态。
  2.在通常情况下,电力电子器件功率损耗主要为________,而当器件开关频率较高时,功率损耗主要为________。
  3.电力电子器件组成的系统,一般由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三部分组成,由于电路中存在电压和电流的过冲,往往需添加________。
  4.按内部电子和空穴两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情况,电力电子器件可分为________ 、 ________ 、________三类。
  5.电力二极管的工作特性可概括为________。
  6.电力二极管的主要类型有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7.肖特基二极管的开关损耗________快恢复二极管的开关损耗。
  8.晶闸管的基本工作特性可概括为 ____ 正向有触发则导通、反向截止 ____ 。
  9.对同一晶闸管,维持电流IH与擎住电流IL在数值大小上有IL________IH 。
  10.晶闸管断态不重复电压UDRM与转折电压Ubo数值大小上应为,UDRM________Ubo。
  11.逆导晶闸管是将________与晶闸管________(如何连接)在同一管芯上的功率集成器件。
  12.GTO的________结构是为了便于实现门极控制关断而设计的。
  13.功率晶体管GTR从高电压小电流向低电压大电流跃变的现象称为________ 。
  14.MOSFET的漏极伏安特性中的三个区域与GTR共发射极接法时的输出特性中的三个区域有对应关系,其中前者的截止区对应后者的________、前者的饱和区对应后者的________、前者的非饱和区对应后者的________。
  15.电力MOSFET的通态电阻具有________温度系数。
  16.IGBT 的开启电压UGE(th)随温度升高而________,开关速度________电力MOSFET 。
  17.功率集成电路PIC分为二大类,一类是高压集成电路,另一类是________。
  18.按照驱动电路加在电力电子器件控制端和公共端之间的性质,可将电力电子器件分为________和________两类。
  19.为了利于功率晶体管的关断,驱动电流后沿应是________。
  20.GTR的驱动电路中抗饱和电路的主要作用是________。
  21.抑制过电压的方法之一是用________吸收可能产生过电压的能量,并用电阻将其消耗。在过电流保护中,快速熔断器的全保护适用于________功率装置的保护 。
  22.功率晶体管缓冲保护电路中的二极管要求采用________型二极管,以便与功率晶体管的开关时间相配合。
  23.晶闸管串联时,给每只管子并联相同阻值的电阻R是________措施,给每只管子并联RC支路是________措施,当需同时串联和并联晶闸管时,应采用________的方法。
  24.IGBT的通态压降在1/2或1/3额定电流以下区段具有________温度系数, 在1/2或1/3额定电流以上区段具有________温度系数。
  25.在如下器件:电力二极管(Power Diode)、晶闸管(SCR)、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O)、电力晶体管(GTR)、电力场效应管(电力MOSFE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中,属于不可控器件的是________,属于半控型器件的是________,属于全控型器件的是________;属于单极型电力电子器件的有________,属于双极型器件的有________,属于复合型电力电子器件得有 ________;在可控的器件中,容量最大的是________,工作频率最高的是________,属于电压驱动的是________,属于电流驱动的是________。
简答题:
  26.电力电子器件是如何定义和分类的?同处理信息的电子器件相比,它的特点是什么?
  27.应用电力电子器件的系统组成如题图1-27所示,试说明其中保护电路的重要意义?

        28.二极管的电阻主要是作为基片的低掺杂N区的欧姆电阻,阻值较高且为常量,为何二极管在正向电流较大时管压降仍然很低?
  29.二极管在恢复阻断能力时为什么会形成反向电流和反向电压过冲?这与它们的单相导电性能是否矛盾?这种反向电流在电路使用中会带来什么问题?
  30.使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
  31.维持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怎样才能使晶闸管由导通变为关断?
  32.GTO和普通晶闸管同为PNPN结构,为什么GTO能够自关断,而普通晶闸管不能?
  33.GTR的安全工作区是如何定义的?如题图1-33所示,GTR带电感性负载时,如果不接二极管VD会产生什么问题?有了二极管VD是否还要加缓冲电路呢?

  34.如何防止电力MOSFET因静电感应应起的损坏?
  35.晶闸管的触发电路有哪些要求?
  36.GTO与GTR同为电流控制器件,前者的触发信号与后者的驱动信号有哪些异同?
  37.IGBT、GTR、GTO和电力MOSFET的驱动电路各有什么特点?
  38.全控型器件的缓冲电路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试分析RCD缓冲电路中各组件的作用。
  39.试说明IGBT、GTR、GTO和电力MOSFET各自的优缺点。
计算题:
  40.晶闸管在单相正弦有效值电压220V时工作,若考虑晶闸管的安全裕量,其电压定额应选多大 ?
41.流经晶闸管的电流波形如题图1-41所示。试计算电流波形的平均值、有效值及波形系数。若取安全裕量为2,问额定电流为100A的晶闸管,其允许通过的电流平均值和最大值为多少?

42.在题图1-42电路中,E=50V,R=0.5W,L=0.5H,晶闸管擎住电流为15mA。要使晶闸管导通,门极触发脉冲宽度至少应为多少?

  43.题图1-43中阴影部分为晶闸管处于通态区间的电流波形,各波形的电流最大值均为Im,试计算各波形的电流平均值Id1、Id2、Id3与电流有效值I1、I2、I3。

  44.上题中如果不考虑安全裕量,问100A的晶闸管能送出的平均电流Id1、Id2、Id3各为多少?这时,相应的电流最大值Im1、Im2、 Im3各为多少 ?

网友:
    各位大侠,到了各显身手的时候了,
    1~5题答案如下,请大家接龙:
    1、开关;
2、通态损耗,开关损耗;
    3、控制电路、驱动电路、电力电子器件,保护电路;
    4、单极型、双极型、复合型;
5、正向导通,反向阻断;

网友:
    6、普通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7、小于;8丶正向电压门极有触发则导通、反向电压则截止;9、大于;10、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