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如何直接拉一把线?

楼主(2019-11-16):
    如题,该功能allegro能实现,不知道AD是如何操作的,萌新小白,望大神们请教~

网友A:
    选中需要走线的焊盘,点击工具栏上的如下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需要走线的焊盘,点击工具栏上的如下图标

    我是想把上面所有的线一起拉过去,就不用了一根一根的拉了,有没有这样的操作呢?

网友A:
    选中你圈起来的这些线段,不要整条线选中,也是点那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你圈起来的这些线段,不要整条线选中,也是点那个工具

    感谢!解决了!这样拉线会快很多

网友:
    快捷键s+l,左键按住选中多根线,滑动鼠标即可。

网友(2020-05-12):
    按住Shift可以用鼠标进行复选

网友: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选中这些线,然后按T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