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逻辑或是不是说错了

楼主(2019-11-17):
这不相互矛盾吗?出自大师的《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A:
没有说错
||逻辑
1  两边都为真,结果为真
2 连边任意一个为假,结果为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错
||逻辑
1  两边都为真,结果为真

是的。。。

网友:
我想这句话应该是掉了一个符号,原话应该是“逻辑运算符||两边的条件只要有一个为真,其结果就为真;&&只要有一个结果为假,其结果就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