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解决orcad 复制器件后Part Reference不变?

楼主(2019-11-17):
前两天发现BOM位号和PCB对不上存在相同位号,DRC未检测出来。
检查了下发现

D26和C62一起复制后D26位号不变

打开Edit properties发现
同一器件Part Reference和Reference不一致

不同器件Part Reference相同。

这样重新编号后可以解决,单改图的话后期PCB不好做。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是封装做的不对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建议去OrCAD版块咨询一下吧。

网友:
    复制时,您应将标识符指定为“?” 并复制您想要的数量。 之后,进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