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尔霍夫定律

楼主(2019-11-17):
请教下牛人,这个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根据那点求得的

网友A:
根据VI点来求的:R1上的电压是VI,那么电流流入就电导G1*VI;VO的电压是R1和R2上的电压之和,所以可以得出上算式。

楼主(2020-05-22):
引用 网友A:
根据VI点来求的:R1上的电压是VI,那么电流流入就电导G1*VI;VO的电压是R1和R2上的电压之和,所以可以得出 ...

谢谢,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