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2018 PowerSI提取S参数波形界面可以自适应显示吗

楼主(2019-11-17):
Sigrity2018 PowerSI提取S参数波形界面可以自适应显示吗,每次波形出来窗口都不是最佳适应的,需要调整;切换到插损仿真波形也会乱跳

网友A:
跑完了是不会乱跳的
按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了是不会乱跳的
按这里

谢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2020-05-21):
兄弟,软件咋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