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电子设计竞赛试题精品

楼主(2019-11-18):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题目1 多路数据采集系统
一、设计任务
设计一个八路数据采集系统,系统框图如图所示。
主控器能对50 米以外的各路数据, 通过串行传输线(实验中用1 米线代替) 进行采集和
显示。具体设计任务是:
① 现场模拟信号产生器。
② 八路数据采集器。
③ 主控器。
二、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① 现场模拟信号产生器自制一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利用可变电阻改变振荡频率,
使频率在200Hz 至2kHz 范围变化,再经频率电压娈换电路后输出相应1V 至5V 直流电压
(200Hz 对应1V, 2kHz 对应5V)
② 八路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第一路输入自制1V 至5V 直流电压, 第2 至7 路分别
输入来自直流源的5,4,3,2,1,0V直流电压(各路输入可由分压器产生,不要求精度) ,
第八路备用。将各路模拟信号分别转换成八位二进制数字信号,再经并/ 串变换电路,用串
行码送入传输线路。
③ 主控器主控器通过串行传输线路对各路数据进行采集和显示。采集方式包括循
环采集(即1 路、2 路、⋯、8 路、1 路⋯)和选择采集(任选一路)二种方式。显示部分
能同时显示地址和相应的数据。
2.发挥部分
① 利用电路补偿或其它方法提高可变电阻值变化与输出直流电压变化的线性关系;
② 尽可能减少传输线数目;
③ 其它功能的改进(例如:增加传输距离,改善显示功能等)
地址、数据、时钟
现场信号
产生器
八路数据
采集器主控器
数据显示
地址显示
题目2 简易无线电遥控系统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无线电遥控发射机和接收机
1.无线电遥控发射机电路框图如下所示:
2.无线电接收机电路如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① 工作频率: 6 至10MHz中任选取一种频率。
② 调制方式: AM、FM或FSK任选一种。
③ 输出功率:不大于20MW(在标准75Ω 假负载上)。
④ 遥控对象: 8 个,被控设备用LED分别代替, LED发光表示工作。
⑤ 接收机距离发射机不小于10m。
2.发挥部分
① 8 路设备中的一路设备为电灯,用指令遥控电灯亮度,亮度分为8 级,并用数码管
显示级数。
② 在一定发射功率下, (不大于20MW),尽量增大接收距离。
③ 增加信道的抗干扰措施。
④ 尽量降低电源功耗。
注:不能采用现成的收、发信号整机。
控制键编码调制
电池
功放
放大器解调解码被控设备
外供直流稳
压电源
题目3 数字化语音存储与回放系统
二、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数字化语音存储与回放系统,电路的示意图如图所。
三、要求
1.基本要求
① 放大器1 的增益为46dB,放大器2 的增益为40dB,增益均可调;
② 带通滤波器:通带为 300Hz ~ 3.4kHz ;
③ ADC:采样频率f s=8kHz,字长=8 位;
④ 语音存储时间≥ 10 秒;
⑤ DAC:变换频率f C=8kHz,字长=8 位;
⑥ 回放语音质量良好。
2.发挥部分
在保证语音质量的前提下:
① 减少系统噪声电平,增加自动音量控制功能;
② 语音存储时间增加到20 秒以上;
③ 提高存储器的利用率(在原有存储器不变的前提出下,提高语音存储时间) ;

校正等)。
四、评分标准
项目得分
基本要求
设计与总结报告:方案设计与论证, 理论分析
算与计算、电路图,测试方法与数据,对测试
结果的分析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50

五、说明
不能用单片语音用芯片实现本系统。
拾音器放大器1 带通
滤波器
耳机
ADC
放大器2 带通
滤波器
DAC
存储器
微处理器
题目4 自动往返电动小汽车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能自动往返于起跑线与终点线间的小汽车。允许用玩具汽车改装, 但不
能用人工遥控(包括有线和无线遥控) 。
跑道宽度0.5m,表面贴有白纸, ,两侧有档板,档板与地面垂直,其高度不低于20cm。
在跑道的B、C、D、E、F、G各点处画有2 cm 宽的黑线,各段的长度如图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⑴ 车辆从起跑线出发(出发前,车体不得超出起跑线) ,到期达终点线后停留10s,然
后自动返回起跑线(允许倒车返回) 。往返一次的时间应力求最短(从合上汽车电源开关开
始计时)。
⑵ 到期达终点线和返回起跑线时, 停车位置离起跑线和终点线偏差应最小(以车辆中心
点与终点线或起跑中心线之间距离作为偏差的测量值) 。
⑶ D E 间为限速区车辆往返均要求以低速通过,通过时间不得小于8 秒,但不允许在
限速区内停车。
2 .以挥部分
⑴ 自动记录、显示一次往返时间(记录显示装置要求安装在车上) 。
⑵ 自动记录、显示行驶距离(记录显示装置要求安装在车上) 。
⑶ 其它特色与创新。
四、说明
⑴ 不允许在跑道内外区域另外设置任何标志或检测装置。
⑵ 车辆(含在车体上附加的任何装置)外围尺寸的限制:长度≤ 35cm,宽度≤ 15cm。
⑶ 必须在车身顶部明显标出车辆中心点位置,即横向与纵向两条中心线的交点。
1m 0.5m 0.5m
A B C D E F G H
0.5m
3~ 6m 2m
1m
3~ 6m
档板
限速区
起跑线终点线
~
题目4 简易智能电动车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智能电动车,其行驶路线示意图如下: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电动车从起跑线出发(车体不得超过起跑线) ,沿引导线到达B 点。在“直
道区”铺设的白纸下沿引导线埋有1~3 块宽度为15cm、长度不等的薄铁
片。电动车检测到薄铁片时需立即发出声光指示信息,并实时存储、显
示在“直道区”检测到的薄铁片数目。
(2)电动车到达B 点以后进入“弯道区” ,沿圆弧引导线到达C 点(也可脱
离圆弧引导线到达C 点)。C 点下埋有边长为15cm 的正方形薄铁片, 要
求电动车到达C 点检测到薄铁片后在C 点处停车5 秒,停车期间发出断
续的声光信息。
(3)电动车在光源的引导下,通过障碍区进入停车区并到达车库。电动车必
须在两个障碍物之间通过且不得与其接触。
(4)电动车完成上述任务后应立即停车, 但全程行驶时间不能大于90 秒,行
驶时间达到90 秒时必须立即自动停车。
2、发挥部分

(1)电动车在“直道区”行驶过程中,存储并显示每个薄铁片(中心线)至起
跑线间的距离。
(2)电动车进入停车区域后,能进一步准确驶入车库中,要求电动车的车身
完全进入车库。
(3)停车后,能准确显示电动车全程行驶时间。
(4)其它。
四、说明
1、跑道上面铺设白纸,薄铁片置于纸下,铁片厚度为0.5~1.0mm。
2、跑道边线宽度5cm,引导线宽度2cm,可以涂墨或粘黑色胶带。示意图中
的虚线和尺寸标注线不要绘制在白纸上。
3、障碍物1、2 可由包有白纸的砖组成, 其长、宽、高约为50cm 12cm 6cm,
两个障碍物分别放置在障碍区两侧的任意位置。
4、电动车允许用玩具车改装,但不能由人工遥控,其外围尺寸(含车体上附
加装置)的限制为:长度≤ 35cm,宽度≤ 15cm。
5、光源采用200W 白炽灯,白炽灯泡底部距地面20cm,其位置如图所示。
6、要求在电动车顶部明显标出电动车的中心点位置,即横向与纵向两条中心
线的交点。
题目5 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液体点滴速度监测与控制装置, 示
意图如右图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在滴斗处检测点滴速度,并制作一个数显装
置,能动态显示点滴速度(滴/分)。
(2)通过改变h2 控制点滴速度, 如右图所示;也
h1
h2
电动机
滑轮
点滴移动支架
储液瓶
受液瓶
滴斗
滴速夹
可以通过控制输液软管夹头的松紧等其它方式来控制点滴速度。点滴
速度可用键盘设定并显示,设定范围为20~150(滴/分),控制误差范围
为设定值10% 1 滴。
(3)调整时间≤ 3 分钟(从改变设定值起到点滴速度基本稳定,能人工读
出数据为止)。
(4)当h1 降到警戒值( 2~3cm)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2、发挥部分
设计并制作一个由主站控制16 个从站的有线监控系统。16 个从站中,只有
一个从站是按基本要求制作
的一套点滴速度监控装置,其它从站为模拟从站(仅要求制作一个模拟从站)。
(1)主站功能:
a.具有定点和巡回检测两种方式。
b.可显示从站传输过来的从站号和点滴速度。
c.在巡回检测时,主站能任意设定要查询的从站数量、从站号和各从
站的点滴速度。
d.收到从站发来的报警信号后,能声光报警并显示相应的从站号;可
用手动方式解除报警状态。
(2)从站功能:
a.能输出从站号、点滴速度和报警信号;从站号和点滴速度可以任意
设定。
b.接收主站设定的点滴速度信息并显示。
c.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
(3)主站和从站间的通信方式不限,通信协议自定,但应尽量减少信号传
输线的数量。(4)其它。
三、评分标准
四、说明
1、控制电机类型不限,其安装位置及安装方式自定。
2、储液瓶用医用250 毫升注射液玻璃瓶(瓶中为无色透明液体) 。
3、受液瓶用1.25 升的饮料瓶。
4、点滴器采用针柄颜色为深蓝色的医用一次性输液器(滴管滴出20 点蒸馏
水相当于1ml±0.1ml)。
5、赛区测试时,仅提供医用移动式点滴支架,其高度约1.8m,也可自带支
架;测试所需其它设备自备。
6、滴速夹在测试开始后不允许调节。
7、发挥部分第( 2)项从站功能中, c 中的“异常情况”自行确定。
题目6 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一、任务
设计一电机控制系统,控制物体在倾斜(仰角≤ 100 度)的板上运动。
在一白色底板上固定两个滑轮,两只电机(固定在板上)通过穿过滑轮的吊
绳控制一物体在板上运动,运动范围为80cm×100cm。物体的形状不限,质量大
于100 克。物体上固定有浅色画笔, 以便运动时能在板上画出运动轨迹。板上标
有间距为1cm 的浅色坐标线(不同于画笔颜色) ,左下角为直角坐标原点, 示意
图如下。
100 °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控制系统能够通过键盘或其他方式任意设定坐标点参数;
(2)控制物体在80cm×100cm 的范围内作自行设定的运动,运动轨迹长度不
80cm
1 0

15cm 15cm
m
原点

小于100cm,物体在运动时能够在板上画出运动轨迹,限300 秒内完成;
(3)控制物体作圆心可任意设定、直径为50cm 的圆周运动,限300 秒内完
成;
(4)物体从左下角坐标原点出发,在150 秒内到达设定的一个坐标点(两点间
直线距离不小于40cm)。
2、发挥部分
(1)能够显示物体中画笔所在位置的坐标;
(2)控制物体沿板上标出的任意曲线运动(见示意图),曲线在测试时现场标
出,线宽1.5cm~1.8cm,总长度约50cm,颜色为黑色;曲线的前一部
分是连续的,长约30cm;后一部分是两段总长约20cm 的间断线段,间
断距离不大于1cm;沿连续曲线运动限定在200 秒内完成,沿间断曲线
运动限定在300 秒内完成;
(3)其他。
三、评分标准
四、说明
1、物体的运动轨迹以画笔画出的痕迹为准,应尽量使物体运动轨迹与预期轨
迹吻合,同时尽量缩短运动时间;
2、若在某项测试中运动超过限定的时间,该项目不得分;
3、运动轨迹与预期轨迹之间的偏差超过4cm 时,该项目不得分;
4、在基本要求(3)、(4)和发挥部分(2)中,物体开始运动前,允许手动将物体定
位;开始运动后,不能再人为干预物体运动;
5、竞赛结束时,控制系统封存上交赛区组委会,测试用板(板上含空白坐标纸)
测试时自带。
题目7 跷跷板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电动车跷跷板,在跷跷板起始端A 一侧装有可移动的配重。
配重的位置可以在从始端开始的200mm~600mm范围内调整,调整步长不大于

50mm;配重可拆卸。电动车从起始端A 出发,可以自动在跷跷板上行驶。电动
车跷跷板起始状态和平衡状态示意图分别如图1 和图2 所示。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在不加配重的情况下,电动车完成以下运动:
(1)电动车从起始端A 出发,在30 秒钟内行驶到中心点C 附近;
(2)60 秒钟之内,电动车在中心点C 附近使跷跷板处于平衡状态,保持平
衡5 秒钟,并给出明显的平衡指示;
(3)电动车从( 2)中的平衡点出发, 30 秒钟内行驶到跷跷板末端B 处(车
头距跷跷板末端B 不大于50mm);
(4)电动车在B 点停止5 秒后, 1 分钟内倒退回起始端A,完成整个行程;
(5)在整个行驶过程中,电动车始终在跷跷板上,并分阶段实时显示电动
车行驶所用的时间。
2. 发挥部分
将配重固定在可调整范围内任一指定位置,电动车完成以下运动:
(1)将电动车放置在地面距离跷跷板起始端A 点300mm 以外、90°扇形
区域内某一指定位置(车头朝向跷跷板) ,电动车能够自动驶上跷跷板,
800mm
A B
70mm
图2 平衡状态示意图
C
dA dB
300mm
90°
3 0 0
m m
图3 自动驶上跷跷板示意图
电动车

(2)电动车在跷跷板上取得平衡,给出明显的平衡指示,保持平衡5 秒钟
以上;
(3)将另一块质量为电动车质量10%~ 20%的块状配重放置在A 至C 间指
定的位置,电动车能够重新取得平衡,给出明显的平衡指示,保持平
衡5 秒钟以上;
(4)电动车在3 分钟之内完成( 1)~( 3)全过程。
(5)其他。
三、说明
(1)跷跷板长1600mm、宽300mm,为便于携带也可将跷跷板制成折叠形式。
(2)跷跷板中心固定在直径不大于50mm的半圆轴上,轴两端支撑在支架上,
并保证与支架圆滑接触,能灵活转动。
(3)测试中,使用参赛队自制的跷跷板装置。
(4)允许在跷跷板和地面上采取引导措施,但不得影响跷跷板面和地面平
整。
(5)电动车( 含加在车体上的其它装置) 外形尺寸规定为:长≤ 300mm,宽≤
200mm。
(6)平衡的定义为A、B两端与地面的距离差d=∣dA-dB∣不大于40mm。
(7)整个行程约为1600mm减去车长。
(8)测试过程中不允许人为控制电动车运动。
(9)基本要求( 2)不能完成时,可以跳过,但不能得分;发挥部分( 1)
不能完成时,可以直接从( 2)项开始,但是( 1)项不得分。
题目8 电梯控制模型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电梯控制模型。示意图如图1 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 当某层有呼叫并有呼叫信号显示时,桥厢模型作相应的运动,并
准确平层,平层的位置误差10mm。要求平均每层运行时间不
超过5 秒,平层结束时给出提示信号。
(2) 当有多层呼叫时,桥厢模型将按说明中的电梯模型运行规则作相
应的运动,并依次在呼叫的楼层停留5 秒。
(3) 能自动记录、显示桥厢模型当前到达的楼层编号。
(4) 要求桥厢模型在加载400 克的条件下,从1 层到5 层和从5 层到
1 层的往返时间相等,单程时间不超过12 秒,往、返时间之差不
大于1 秒,并自动记录、显示运行时间。
2、发挥部分:
(1) 要求桥厢模型能够加载0~500 克的重物,显示并存储该物体的重
量,显示分辨率为1 克,误差:± 3%。
(2) 桥厢模型的额定负荷可以预置,当加载的物体超过预置值时,将
发出超重报警信号。
(3) 增设模拟桥厢内表示乘客欲到达层数的按钮,桥厢模型将按照电
梯模型运行规则作相应的运动。
(4) 其它。
二、说明
1、控制电机类型不限,其安装位置及安装方式自定。
2、电梯竖井间部分也可简化,由一垂直平面代替,如图2 所示。
3、平层的要求是以桥厢模型J 的底平面(或自定标志)与表示楼层的标志

分可由有机玻璃粘成无上盖板的
六面体ABCDEFGH ,高度AE 为
1.2m;电梯桥厢模型J 通过滑轮
悬挂并由电动机M 牵引,可在电
梯间竖井模型的空间内上下运
动。该电梯间竖井模型每隔20cm
自下向上分成5 层,其楼层编号

线平齐。
4、要求平层过程中桥厢模型J 移动方向保持不变。
5、关于电梯模型运行规则的说明:
(1) 电梯有两种类型的按钮:第一种
为各楼层上的“向上” 、“向下”
按钮;第二种为电梯桥厢内表示
要到达楼层编号的数字按钮。实
际制作时,按钮的安装位置不作
任何限制。
(2) 各按钮呼叫时应有指示灯显
示,电梯响应该按钮的呼叫
后,其指示灯应自动熄灭。
(3) 电梯运行时响应按钮的优先顺序如下:
① 方向优先:电梯按某方向运行时,优先响应该运行方向的按钮;
② 距离优先:同一方向有多个按钮呼叫时,优先响应最近的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