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如何定义铜皮到个别管脚的连接形式

楼主(2019-11-18):
    mentor如何定义铜皮到个别管脚的连接形式,就像allegro那样,有的是花焊盘连接,有的是全连接,可以根据不同焊盘来设置,我看mentor里面只能整体设置

网友:
    选中焊盘右键 3 J" Z# }+ v" R% p" z

网友:
    理解的是和allegro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