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11-18):
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抗干扰吗?

网友:
    拉高拉低,匹配嘛。。

网友:
    上拉电阻: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VCC相连,固定在高电平。  下拉电阻: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网友:
    一般说法是上拉增大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

网友:
    上拉也有限流,保护后级芯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