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功能寄存器超八位的问题

楼主(2019-11-18):
    问下,当p0=0xff,然后p0再加1,会重新回到0x00还是溢出成进一位变成0x0100?

网友A:
    首先P0是8为的
    加1
回到0x00   P0 = 0X00
    溢出0X100    P0是8为的,所以P0 = 0X00

网友B:
    KEIL 模拟一下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 模拟一下试试吗,

嗯嗯,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P0是8为的
    加1
回到0x00   P0 = 0X00

    嗯,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