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相比传统蓝牙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9-11-18):
蓝牙模块也按照应用和支持协议分为主要两种,不同类型的价格、定位、功能各有不同。BLE蓝牙想比传统蓝牙区别在哪里?

网友:
蓝牙BLE即低功耗蓝牙。蓝牙BLE相对于传统蓝牙的优点:最大化的待机时间、快速连接和低峰值的发送/接收功耗。以下是SKYLAB君整理的有关BLE低功耗蓝牙和传统蓝牙的五大区别。

1、低功耗蓝牙的发送和接受任务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完成之后蓝牙BLE会暂停发射无线(但是还是会接受),等待下一次连接再激活;传统蓝牙是持续保持连接。

2、低功耗蓝牙的广播信道(为保证网络不互相干扰而划分)仅有3个;传统蓝牙是32个。

3、低功耗蓝牙“完成”一次连接(即扫描其它设备、建立链路、发送数据、认证和适当地结束)只需3ms;传统蓝牙完成相同的连接周期需要数百毫秒。

4、低功耗蓝牙使用非常短的数据包,多应用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但是数据速率比较低的产品,遥控类的如键盘,遥控鼠标,传感设备的数据发送,如心跳带,血压计,温度传感器等;传统蓝牙使用的数据包长度较长,可用于数据量比较大的传输,如语音,音乐,较高数据量传输等。

5、低功耗蓝牙无功率级别,一般发送功率在+4dBm,一般在空旷距离,达到70m的传输距离;传统蓝牙有3个功率级别,Class1,Class2,Class3,分别支持100m,10m,1m的传输距离。

网友:
    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蓝牙核心规格5.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