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有源器件\无源器件\ 主动元件 \被动元件的详细介绍

楼主(2019-11-18):
目录

一、主动元件 被动元件 有源器件 无源器件

1.1主动组件( active component   )

1.2被动组件( passive component   )

二、基础知识:

2.1主动组件:

2.2被动组件:

1.  电阻器:

   1.1  固定式非芯片型电阻器:

  1.2  固定式芯片型电阻器:

   1.3  热敏电阻及可变电阻器:

2.   电容器:

   (MLCC)

3  电感器:

三、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 无源器件。

3.1无源器件

1.电阻

2.电容

3  .电感

3.2有源器件

1.电子管

2.晶体管

3.集成电路

总结:

一、主动元件 被动元件 有源器件 无源器件1.1主动组件( active component   )
  • 是一种由电流方向获得,或是依靠电流方向 的组件。实际上,是代表不是电阻、电容、电感的组件。 (这些称为 “被动组件 ”)

主动组件的例子如晶体管、可控硅整流器、二极管、阀门等。

1.2被动组件( passive component   )
  • 是一种电子组件,不需要能量的来源而实 行他特定的功能。

主动电子元器件就是有源器件, 被动电子元器件就是无源器件,所谓源指的 就是 "电压源 "电流源 "等。

二、基础知识:

       何谓「主动组件 (active device) 」与 「被动组件 (passive device) 」?

        不管组件是拿来当 SWITCH 还是 amplifier ,都是外加能量来使内部产生接面空乏或是其它情形,才会产生我们想要的行为动作,所以说是我们「主动」给 予能量的!而被动组件则是不管我们加与不加外在能量,特性都没有因此改变。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偏压的条件下利用其电器特性来当组件的都是主动组件, 而被动组件应该是不会因为偏压的改变而改变电器特性的组件。主动组件有: diode 、BJT、MOSFET 等等。被动组件只有:电阻、电容、和电感三种而已。

VDD 、VCC 、VSS 的名词定义?

这些通常代表的是电源接在晶体管的那一端  Vcc = collector (BJT) Vdd =drain (MOS) Vss = source (MOS)

2.1主动组件:

         电路组件中能够执行资料运算、  处理的组件。 包括各式各样的芯 片,例如半导体组件中的电晶体、 积体电路、影像管和显示器等都属于主动组件。

2.2被动组件:

         不影响信号基本特征, 而仅令讯号通过而未加以更动的电路组件。 最常见的有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等。

       被动组件在整个计算机产业的位置,是和 IC  一样, 位处上游, 是电子产品 中不可缺的基本组件。 电子电路有主动与被动两种装置,所谓被动组件不必接电 就可以动作,而产生调节电流电压、储存静电、防治电磁波干扰、过滤电流杂质 等的功能。

       相对于主动组件,被动组件在电压改变的时候, 电阻和阻抗都不会随之改变。被动组件可以涵盖三大类产品:电阻器、电感器和电容器。

以下分别介绍:

1.  电阻器:

       电阻器的功能,就是用来调节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依材料及产品 包装方式可以分为三类。

   1.1  固定式非芯片型电阻器:

         这种产品主要用来处理电源功率或讯号,    以电源供 应器和监视器等电子产品的需求量最大。

【应用面】:电源供应器、监视器

  1.2  固定式芯片型电阻器:

            此种电阻器产品广泛地运用在信息、通讯、消费性电 子及各种仪表之中。

【应用面】:信息、通讯、消费性电子及各种仪表

   1.3  热敏电阻及可变电阻器:

           主要用在温度感知或控制、马达保护与启动装置、 以及过电流/电压保护装置为主。

【应用面】:温度感知或控制、马达保护与启动装置、以及过电流/电压保护 装置

2.   电容器:

          当两导电物质间以介质隔离,用来储存可能产生的静电的,就是电容器。电容器的种类繁多,依使用的材料可分为 30 多种,而国内厂商以生 产铝质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及塑料薄膜电容为主。 其中, 投资大人们最常在报导 上看到的,就是陶瓷电容的其中一类-积层型陶瓷电容 (MLCC) 。基本上,陶 瓷电容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单层型陶瓷电容,另一种就是积层型陶瓷电容

   (MLCC)

          MLCC  因为体积小、相对电容量大、高频使用时损失率低及稳定性 高等的特性,因应电子产品轻薄短小的未来,              MLCC   前景相当看好,主要应用 在主机板、笔记型计算机、行动电话、扫描仪、光驱及调制解调器等。

【应用面】:主机板、笔记型计算机、行动电话、扫描仪、光驱及调制解调器

3  电感器:

        线圈以磁场方式储存能量的能力称为电感,此线圈称为电感器

( Inductor )。电感器主要功能是防治电磁波的干扰、过滤电流中的噪声,使用 范围极为广泛, 不过, 国内生产芯片电感技术及规模仍嫌不足,并无专业生产电 感的厂商。

【应用面】:主机板、个人计算机(  PC)、扫描仪、电源供应器、监视器、交 换机、电话机、调制解调器、各类视听设备

三、简单地讲就是需能(电)源的器件叫有源器件,无需能(电)源的器件就是 无源器件。

       有源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无源器件用来进行信号传输, 或者通过方向性进行 “信号放大 ”。 容、阻、感都是无源器件, IC、模块等都是 有源器件。

3.1无源器件

无源组件主要是电阻类、电感类和电容类组件,它的共同特点是在电路中 无需加电源即可在有信号时工作。

无源器件是微波射频器件中重要的一类,在微波技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源器件主要包括电阻,电容,电感,转换器,渐变器,匹配网络,谐振器,滤波器,混频器和开关等。

1.电阻

        电流通过导体时,导体内阻阻碍电流的性质称为电阻。在电路中起阻流作用的元器件称为电阻器,简称电阻。电阻器的主要用途是降压、分压或分流,在一 些特殊电路中用作负载、反馈、耦合、隔离等。

电阻在电路图中的符号为字母  R。电阻的标准单位为欧姆,记作 R。常用的 还有千欧 KΩ,兆欧 MΩ 。

IK Ω=1000Ω   1MΩ =1000KΩ

2.电容

        电容器也是电子线路中最常见的元器件之一,它是一种存储电能的元器件。 电容器由两块同大同质的导体中间夹一层绝缘介质构成。当在其两端加上电压 时,电容器上就会存储电荷。 一旦没有电压, 只要有闭合回路, 它又会放出电能。 电容器在电路中阻止直流通过, 而允许交流通过, 交流的频率越高, 通过的能力 越强。因此,电容在电路中常用耦合,旁路滤波、反馈、定时及振荡等作用。

电容器的字母代号为  C。电容量的单位为法拉 (记作 F),常用有 μ F微( PF( 即 μμ、F微微法 )。

1F=1000000μF    1μ F=1000000PF、

     电容在电路中表现的特性是非线性的。  对电流的阻抗称为容抗。 容抗与电容 量和信号的频率反比。

3  .电感

        电感与电容一样,也是一种储能元器件。电感器一般由线圈做成,当线圈两端加上交流电压时,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阻碍通过线圈的电流发生变化。用(不计线圈的直流电阻 )。所以电感在电子线路中的作用是:阻流、变压、耦合及与电容配合用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等。电感在电路中的代号为  L。电感量的单位是亨利 (记作 H),常用的有毫亨 (mH) , 微亨 ( μH。)

1H=1000mH        1mH=1000μH

电感是典型的电磁感应和电磁转换的元器件,最常见的应用是变压器。

3.2有源器件

        有源元器件是电子线路的核心,一切振荡、放大、调制、解调,以及电流变换都离不开有源元器件。

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

1.电子管

      电子管又名真空管,所以又称为电真空器件。 电子管不论二极还是多极,它都有阳极和阴极,阴极在外加电源的作用下,发射电子向阳极流动。 外加电源可以直接加在阴极上,  也可以加在另外的加热灯 丝上。就是因为这个外加电源的存在,而统称为有源器件。

       电子管是最早的有源电子组件,分二极管、三极管与多极管。随着电子技术 的发展,电子管因其体积大、重量重、耗电大等等缺点,而先后让位给晶体管和 集成电路。但是,在许多场合电子管继续发挥作用。

2.晶体管

    .属于半导体器件。导电能力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物质称为半导体。如硅、锗晶体都属于半导体。所以用这些晶体材料做成的电子器件,称为晶体管。它分晶体二极管和晶体三极管。

3.集成电路

         电路顾名思义是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及连接线等集中制造在一个很小的硅片上,再经引线和封装,形成一个有预定功能的微型整体。(符号为IC)。集成电路的优点是体积小、寿命长、成本低、可靠性高性能好。当前集成电路及大规模集成电路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

总结:

        不依靠外加电源(直流或交流)的存在就能独立表现出其外特性的器件就是 无源器件。之外就是有源器件。 所谓 “外特性 ”就是描述器件的某种关系量,尽管是使用了电压或电流,电场 或磁场压力或速度等等量来描述其关系。无源器件的外特性却与他们是否作为策动源而存在没有关系。无源与有源的概念不仅仅在电学组件中有,在机械,流体,热力,声学等领 域均有这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