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化孔和金属化孔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11-18):
    板子里面有的孔是金属话的,有的是非金属话的,如何区分的?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一个有焊盘一个没有

网友:
    金属与环氧树脂填充过孔,主要是在与电气连接是否要导通吧?

网友:
    如过做成非金属孔,线路板厂必须用干膜或者做二钻或者塞胶粒,无论怎么做都会增加板厂成本。所以如果你不要求的话,板厂一般都会做金属化孔给你。

网友:
    金属化孔及非金属化孔的不同之处在于。。。。 1,非金属化孔,就是仅在板子成品后工序中,单纯钻个孔而已,这个孔一样可以有孔盘或其它,但一定是孔的内壁是没有铜[金属]。 2,金属化孔,是在做板的第一道工序中就钻上孔,而孔内因后续工序的原因,孔壁内会上铜[即金属化孔],孔盘当然也可以是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