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仿真出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11-18):
Unable to determine signal dimensions. There is a loop consisting of 'untitled/Mux2'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because signal dimensions are defined by a cyclic relationship. Specifying the signal dimensions on Inport, Mux, Selector, Demuxes will help resolve signal dimensions in the loop. You can also use the Signal Specifications to define the signal dimensions

网友:
信号维数的确定出线了环路,可考虑下面的解决方法:
当仿真时,信号线都是矩阵形式的信号时,此时很容易出现矩阵维数初始化错误(特别是有环路时),可以在import(in输入模块)、mux(混合模块)、selecter(选择模块)定义输入信号的初始维数,或是在积分环节中通过设置初始值来设置信号的维数,方便系统初始化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