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状元器件及其测试方法

楼主(2019-11-18):
    片状元器件及其测试方法

    片状元器件属于微型电子元件,可分为片状无源器件、片状有源器件和片状组件等三类。片状无源器件包括片状电阻器、片状网络电阻器、片状热敏电阻器、片状电位器、片状电容器、片状微调电容器和片状电感器等。片状有源器件包括片状二极管、片状开关二极管、片状快恢复二极管、片状稳压二极管、片状三极管和片状场效应管等。由于片状元器件采用表面安装技术,无需在印刷电路板上打孔,能实现印刷电路板上印刷线条的高密度化,因此片状

      片状元器件属于微型电子元件,可分为片状无源器件、片状有源器件和片状组件等三类。片状无源器件包括片状电阻器、片状网络电阻器、片状热敏电阻器、片状电位器、片状电容器、片状微调电容器和片状电感器等。片状有源器件包括片状二极管、片状开关二极管、片状快恢复二极管、片状稳压二极管、片状三极管和片状场效应管等。由于片状元器件采用表面安装技术,无需在印刷电路板上打孔,能实现印刷电路板上印刷线条的高密度化,因此片状元器件在家用电器、仪器仪表、通讯器材和个人计 算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下面以片状电阻器、片状电容器、片状二极管和片状三极管为例,对其制作工艺、性能参数和测试方法等作简单介绍。

      1.片状电阻器及其测试方法
        片状电阻器体积小,分为圆柱形(φ0.8mm×1mm)、矩形(2mm×.25mmx0.5mm)两种,其引脚方式有无引线或短引线。

      片状电阻器是在高强度氧化铝陶瓷基片的两端,绕上导电性能良好的电极,再烧成高稳定性的二氧化钙电阻材料,最后在电阻主体上烧成玻璃釉材料密封而成。其额定功率有0.063W、0.125W和0.1W,工作电压为100V~200V,最高可达400V。在其保护层上标有表示其阻值的3位阿拉伯数字,前两位表示片状电阻器阻值的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前两位有效数字后0的个数,用R表示小数点。例如,101表示100Ω,103表示10kΩ,6R8表示6.8Ω。

      用指针式万用表或数字万用表均可对片状电阻器进行阻值的测量及好坏的判定,其测试方法与测试普通电阻器的方法相同。

         2.片状电容器及其测试方法
    片状电容器是以氧化钛或钛酸钡为主要成分制成陶瓷电介质薄膜后,粘上导电胶电极,进行重复烧结。然后采用钯、银为主要成分的外部电极。再将各小块电容基体并联起来,组成具有较大容量的电容器。

      用数字式万用表可对片状电容器的好坏及容量进行较为精确的判断与测量。由于片状电容器的电极没有引出线,所以测量时首先要用较细的导线将电极线引出。电极引出线越短越好,以能接人数字式万用表的测试插口为宜。根据被测电容器标称容量的大小,选择适当的电容挡位进行测量。

      3.片状二极管及其测试方法
    片状二极管的外形分为圆柱形和矩形两种。圆柱形片状二极管外形如图la所示,其特点是没有引线。这类片状二极管由内部PN结(管心)、壳体和金属电极组成。壳体一般为黑色,两个端面作正、负电极。

      矩形片状二极管有3条长度仅为0.65mm的引脚线。片状二极管的种类较多,各有不同的用途。按照管内部PN结的数量来划分,有单管(如图1b和图lc所示)和对管(亦称双管)两类。对管又分为共阳极对管(如图ld所示)、共阴极对管(如图1e所示)和串接对管(如图lf所示)三种。

      片状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与普通二极管的检测方法相同,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lk挡或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挡进行测量,具体方法不再赘述。

      4.片状三极管及其测试方法
        片状三极管因其体积微小。所以又俗称为芝麻三极管。片状三极管与普通三极管一样,种类很多,有NPN型、PNP型、超高频和高反压型等。片状三极管广泛用于厚摸集成电路、电子模块、超微型电子产品中。

      片状三极管的3个电极b、e、c,有的位于壳体两侧,如图2a所示,有的位于壳体一侧,如图2b昕示。

      片状三极管的检测内容主要包括判定b、e、c电极,区分。NPN型和PNP型,测试其hFE等。

      这里以检测一块壳体没有任何标示的矩形片状三极管为例,具体介绍一下片状三极管的检测方法。

      为叙述方便,现给其三个电极分别加上序号①、②、③,如图2c所示。

      判定基极b和管子类型。将指针式万用表的量程开关置于Rxlk挡,依次测试各电极的正反向电阻值,当黑表笔接某一电极(假设为电极①),红表笔接另外两个电极②、③时,两次测得的正向电阻值部较小,即可判定电极①为基极b,并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NPN型。当红表笔接某一电极(假设为电极①),黑表笔接另外两个电极②、③时,两次测得的正向电阻值都较小,即可判定电极①为基极b,并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

      判定e、c极并测试其hFE。判定e、c极的方法是将片状三极管的三个电极分别焊上导线,并将导线插入指针式万用表的hfE测试插口,在将三个电极引线插入万用表的hFE测试插口时,要根据已判明的所测管子是PNP管还是NPN管,选择所测管子要插入的三个插口。首先要将已测出的b极引线插入b插口,其余两电极引线按照相反的接人方法,分两次分别插入剩下的两个hFE插口,并观察两次接入时万用表指示的hFE读数(三极管的放大能力)有无明显变化。若被测三极管是好管,则两次接入的万用表指示的读数会差别较大,读数较大的那次接人方法是正确的,此时根据万用表的测试插口上所标示的电极名称,便可直接确定被测三极管的e极和c极。确定被测三极管的e、c极后,用数字式万用表可直接测出其hFE,方法是将测被管子的三个电极引线直接插入相应的hFE插口,便可从液晶屏上直接读出其hFE值。

      判定是硅管还是锗管。为提高识别的可靠性,选择500型万用表的Rxl00挡,当黑表笔接电极①,红表笔接电极②时,万用表的指针指在700Ω附近,对应于n′=20.5格,则该PN结的导通电压=0.03V/格x20.5格=0.615V,由此可判定被测三极管是硅管。

      若万用表的指针不指在700Ω附近,则说明被测管子是锗管。    .

      需要注意的是,用万用表测试片状元器件时,其笔尖一定要细,以保证接触位置正确并保持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