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 需求

楼主(2019-11-18):
有人知道这个要求吗?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据我所知,有一些与CAF (Conductive Anodic Filament) 相关的规则。 那是导体的隔离规则

网友:
    下面是大部分电路板厂商针对CAF所建议的PCB尺寸设计值:
    孔到孔边距离(最小):0.4mm
    孔到线距离(最小):12mil (0.3mm)
    孔径建议:0.3mm
    另外,根据实际经验发现,CAF的通道几乎都是沿着同一玻璃纤维束发生,所以如果可以将通孔的排列方式做成交错形式将有助于降低CAF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