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DCDC降压芯片SY8303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11-18):
介绍:
SY8303是Silergy公司生产的3A高效率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

芯片特性:

1、4.5-40V输入电压范围;

2、开关频率:500KHz到2.5MHz;

3、3A输出电流;

4、低静态输出电流;

5、短路保护;

6、热关断并自动恢复。

型号选择:

SY8303AIC TSOT23-8封装

典型应用电路图:

引脚描述:

FB        1        输出反馈引脚,确定输出电压:Vout = 0.6 * (1 + R2 / R3)

FS        2        开关频率编程引脚,Fsw = 10^5 / R4 KHz,公式中电阻的单位为K欧

EN        8        使能控制,上拉打开,不可悬空

GND        3,4        地

IN        5        电源输入,至少使用4.7uF陶瓷电容

LX        6        电感引脚

BS        7        10nF陶瓷电容退耦合

应用举例:

开关频率:Fsw = 10 ^ 5 / 47 = 2.1 * 10 ^ 3 (kHz) = 2.1MHz

输出电压5V:Vout = 0.6 * (1 + 100 / 13.7) = 4.979V

输出电压4V:Vout = 0.6 * (1 + 100 / 17.4) = 4.048V

输出电压3.8V:Vout = 0.6 * (1 + 100 / 18.7) = 3.8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