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PCB板层设置的时候,一般怎样划分电源层?有没有什么规律?

楼主(2019-11-18):
在进行PCB板层设置的时候,一般怎样划分电源层?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
    我是根据电路结构来区分

网友:
    根据你画的几层板,来划分结构,有比较典型的层压结构,抗EMC干扰最好。

网友:
    层少就信号层铺电源,层多就专门留电源层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