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貌似16.6以后不能批量修改net alias了

楼主(2019-11-18):
    AD转cadence过来,发现很多使用快捷键都没有了啊效率太低

网友:
    那是你还没摸透怎么用

网友:
    也在苦惱這個問題

网友(2019-12-26):
    如何自定义快捷键?
    3 b' ~7 }* J- C# K5 nmacro好像17版本就没了,还有可以绑定快捷键的示例么?  2 T2 J; B* c7 p' M% w

网友(2020-03-28):
    可以批量修改,复制到excel中,编制好后再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18):
    可以的,复制到excel,改完后粘贴回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