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导2d线如何设置才有吸附功能?

楼主(2019-11-18):
    如题:很多时候2d-dxf导入pads以后做板框,我单独画个圆的2d,想对齐板框,就需要一步一步的移位,有没有一种设置,像Autocad一样,移动可以自动中心对齐这样呢?
    附2个示意图。

网友A:
    移动时右键单击,勾选by Origin和Snap to Objects 两项,软件会自动捕捉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时右键单击,勾选by Origin和Snap to Objects 两项,软件会自动捕捉圆心

是了,是了。我按照这个来设置,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