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静电重启问题求解

楼主(2019-11-18):
现在测试一个终端,外壳上有金属,主板与外壳不连接,USB板和主板通过排线连接,排线贴着金属壳体。现在对外壳打静电,主板会重启,断开主板和USB板排线,就没有这个问题。求解如果解决静电干扰,USB板上的USB与金属壳体不是直接接触的

网友:
那就直接用屏蔽线就好了

网友A:
    排线建议使用带屏蔽层的排线,可先用导电布贴!

网友:
    我们是国内ESD器件原厂,有FAE可以提供免费整改服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建议使用带屏蔽层的排线,可先用导电布贴!

好的会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