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CE的器件模型大全

楼主(2019-11-18):
    SPICE的器件模型大全

    关键字:SPICE二极管

SPICE的器件模型大全

    在介绍SPICE基础知识时介绍了最复杂和重要的电路描述语句,其中就包括元器件描述语句。许多元器件(如二极管、晶体管等)的描述语句中都有模型关键字,而电阻、电容、电源等的描述语句中也有模型名可选项,这些都要求后面配以.MODEL起始的模型描述语句,对这些特殊器件的参数做详细描述。电阻、电容、电源等的模型描述语句语句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理解,在SPICE基础中已介绍,就不再重复了;二极管、双极型晶体管的模型虽也做了些介绍,但不够详细,是本文介绍的重点,以便可以自己制作器件模型;场效应管、数字器件的模型过于复杂,太专业,一般用户自己难以制作模型,只做简单介绍。

    元器件的模型非常重要,是影响分析精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模型中涉及太多图表,特别是很多数学公式,都是在WORD下编辑后再转为JEPG图像文件的,很繁琐和耗时,所以只能介绍重点。

    一、二极管模型:

    1.1  理想二极管的I-V特性:

    1.2  实际硅二极管的I-V特性曲线:折线

    1.3  DC大信号模型:

    1.4   电荷存储特性:

    1.5  大信号模型的电荷存储参数Qd:

    1.6  温度模型:

    1.7  二极管模型参数表:

    二、双极型晶体管BJT模型:

    2.1  Ebers-Moll静态模型:电流注入模式和传输模式两种

    2.1.1 电流注入模式:

    2.1.2 传输模式:

    2.1.3 在不同的工作区域,极电流Ic Ie的工作范围不同,电流方程也各不相同:

    2.1.4 Early效应:基区宽度调制效应

    2.1.5 带Rc、Re、Rb的传输静态模型:

    正向参数和反向参数是相对的,基极接法不变,而发射极和集电极互换所对应的两种状态,分别称为正向状态和反向状态,与此对应的参数就分别定义为正向参数和反向参数。

    2.2  Ebers-Moll大信号模型:

    2.3      Gummel-Pool静态模型:

    2.4    Gummel-Pool大信号模型:拓扑结构与Ebers-Moll大信号模型相同,非线性存储元件电压控制电容的方程也相同

    2.5    BJT晶体管模型总参数表:

    三、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MOSFET模型:

    3.1 一级静态模型:Shichman-Hodges模型

    3.2  二级静态模型(大信号模型):Meyer模型

    3.2.1  电荷存储效应:

    3.2.2  PN结电容:

    3.3  三级静态模型:

    3.2  MOSFET模型参数表:

    一级模型理论上复杂,有效参数少,用于精度不高场合,迅速粗略估计电路

    二级模型可使用复杂程度不同的模型,计算较多,常常不能收敛

    三级模型精度与二级模型相同,计算时间和重复次数少,某些参数计算比较复杂

    四级模型BSIM,适用于短沟道(<3um)的分析,Berkley在1987年提出

    四、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FET模型:基于Shichman-Hodges模型

    4.1  N沟道JFET静态模型:

    4.2  JFET大信号模型:

    4.3  JFET模型参数表:

    五、 GaAs MESFET模型:分两级模型(肖特基结作栅极)

    GaAs MESFET模型参数表:

    六、 数字器件模型:

    6.1  标准门的模型语句: .MODEL <(model)name> UGATE [模型参数]

    标准门的延迟参数:

    6.2  三态门的模型语句: .MODEL <(model)name> UTGATE [模型参数]

    三态门的延迟参数:

    6.3  边沿触发器的模型语句: .MODEL <(model)name> UEFF [模型参数]

    边沿触发器参数:

    JKFF  nff  preb,clrb,clkb,j*,k*,g*,gb*        JK触发器,后沿触发

    DFF   nff  preb,clrb,clk,d*,g*,gb*           D触发器,前沿触发

    边沿触发器时间参数:

    6.4  钟控触发器的模型语句: .MODEL <(model)name> UGFF [模型参数]

    钟控触发器参数:

    SRFF  nff  preb,clrb,gate,s*,r*,q*,qb*        SR触发器,时钟高电平触发

    DLTCH  nff  preb,clrb,gate,d*,g*,gb*         D触发器,时钟高电平触发

    钟控触发器时间参数:

    6.5  可编程逻辑阵列器件的语句:

    U <name> <pld type> (<#inputs>,<#outputs>) <input_node>* <output_node>#

    +<(timing model)name> <(io_model)name> [FILE=<(file name) text value>]

    +[DATA=<radix flag>$ <program data>$][MNTYMXDLY=<(delay select)value>]

    +[IOLEVEL=<(interface model level)value>]

            其中:<pld type>列表

                  <(file name) text value>  JEDEC格式文件的名称,含有阵列特定的编程数据

                                            JEDEC文件指定时,DATA语句数据可忽略

                  <radix flag>  是下列字母之一:B 二进制    O 八进制    X 十六进制

                  <program data>  程序数据是一个数据序列,初始都为0

        PLD时间模型参数:

    七、 数字I/O接口子电路: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连接的界面节点,SPICE自动插入此子电路

             子电路名(AtoDn和DtoAn)在I/O模型中定义,实现逻辑状态与电压、阻抗之间的转换。

    7.1  N模型:数字输入N模型将逻辑状态(1  0  X  Z)转换成相对应的电压、阻抗。

        数字模拟器的N模型语句:

            N <name> <(interface)node> <(low level)node> <(high level)node> <(model)name>

            +DGTLNET=<(digital net)name> <(digital IO model)name> [IS=(initial state)]

        数字文件的N模型语句:

            N <name> <(interface)node> <(low level)node> <(high level)node> <(model)name>

            +[SIGNAME=<(digital signal)name> [IS=(initial state)]

        模型语句:  .MODEL <(model)name> DINPUT [(模型参数)]

    模型参数表:

    7.2  O模型:将模拟电压转换为逻辑状态(1  0  X  Z),形成逻辑器件的输入级。

    节点状态由接口节点和参考节点之间的电压值决定,将该电压值与当前电压序列进行比较,如果落在当前电压序列中,则新状态与原状态相同;如果不在当前电压序列中,则从S0NAME开始检查,第一个含有该电压值的电压序列可确定为新状态。如果没有电压序列包含这个电压值,则新状态为?(状态未知)。

      数字模拟器的O模型语句:

          O <name> <(interface)node> <node> <(model)name>

          +DGTLNET=<(digital net)name> <(digital IO model)name>

      数字文件的O模型语句:

          O <name> <(interface)node> <node> <(model)name>

          +[SIGNAME=<(digital signal)name>

      模型语句:  .MODEL <(model)name> DOUTPUT [(模型参数)]

    模型参数表:

    八、 数学宏模型:作为电路功能块或实验仪器插入电路系统中,代替或模拟电路系统的部分功能,有24种

    8.1  电压加法器:

    8.2 电压乘法器:

    8.3 电压除法器:

    8.4  电压平方:基本运算方程:

    8.5 理想变压器:

    8.6  电压求平方根:方程

    8.7  三角波/正弦波转换器:三角波峰-峰值为2V,其中C=PI/2

    8.8  电压相移:

    8.9 电压积分器:

    8.10 电压微分器:

    8.11 电压绝对值:(略)

    8.12 电压峰值探测器:(略)

    8.13 频率乘法器:

    8.14 频率除法器:

    8.15 频率加法器/减法器:

    8.16 相位探测器:

    8.17 传输线:模拟信号延迟(略)
    8.18 施密特触发器:

    为避免不收敛,不使用DC扫描,将模型中加入PWL源,产生缓变上升/下降斜波,与瞬态分析效果相同
8.19 电压取样-保持电路:(略)
8.20 脉冲宽度调制器:(略)
    8.21 电压幅度调制器:(略)
8.22 电压对数放大器:(略)
    8.23 N次根提取电路:

    8.24 拉氏变换:(略)

    九、系统方程宏模型:可作为功能块代替某些未知的电路或不需要分析的电路,插入电路中,使电路系统的分析变得简单明了。

    9.1  积分器子电路:作为求解微分方程组的基本运算部件,可在10MHz下工作

    子电路描述文件:
    * Integrator Subcircuit
    . Subckt int 1 2
    Gi 0 2 1 0 1u
    Ci 2 0 1uf
Ro 2 0 1000MEG
.ENDS INT
9.2  电感型微分电路:受控源G的控制电压为Vin,输出电流i

    9.3  电容型微分电路:

    9.4  网络函数的SPICE模型:高阶网络函数可分解为几个较简单的一阶、二阶函数,用级联和耦合结构来实现

    十、非线性器件的模型:
    10.1 电容型传感器:检测元件是非线性电容

    10.2 光敏电阻:时变电阻

    10.3 变容二极管:压控电容

网友:
    这是要开始WCDB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