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元器件分类简说

楼主(2019-11-18):
smt贴片元器件分类简说

现在电路板上的空间越来越小,为了提高效率,发展出了贴片技术,smt便是其中之一

1.SMT是什么

SMT是SuRFaceMountTechnology的英文缩写,中文意思是表面贴装技术。SMT是新一代电子组装技术,也是目前电子组装行业里最流行的一种技术和工艺。它将传统的电子元器件压缩成为体积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器件。

2.SMT特点

组装密度高、电子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贴片元件的体积和重量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10左右,一般采用SMT之后,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重量减轻60%~80%。SMT产品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焊点缺陷率低,高频特性好;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且易于实现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达30%~50%。节省材料、能源、设备、人力、时间等。

3.为什么SMT要用贴片

相信你应见过电路板了,上面有很多插在板上的电容,电感,电阻,等元器件,因为科技的进步,工艺的要求,对电路板上元器件也要求越来越小空间,越高效率,所以研究出来贴片元器件。这些元器件具有占空间小,用机器贴片机器效率非常的高,出现问题越来越小。

4.SMT贴片元器件分类

在SMT贴片加工生产过程中,我们总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物料,将其中的电子物料分成两种,分别是SMT元件和SMT器件。其中,SMT元件又被称作SMC元件,包括表面贴装电阻、电容和电感等等

表面贴装电阻,它的阻值一般都印在元件的表面,通常情况下是三位数或者四位数。当表面印的是三位数字时,前两位就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填在有效数字之后的零。主要参数有四个,分别是容值、尺寸、误差和系数。容值的大小随着介质的不同而不同,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对于铝电解电容将颜色较深的那极叫做负极。对于陶瓷电容来说,没有将容值印在元件的表面,且相同颜色、尺寸的元件,容值的大小也是不相同的。
表面贴装电感,也将其称为磁珠,其表面和表面贴装电容是相似的,但是颜色较深一些,可以用检测仪来区分大小,并且测定其电感量。表面贴装电感分成线绕式和非线绕式两种,主要参数有尺寸、误差、电感量等
表面贴装二极管。常见的有玻璃二极管和塑封二极管两种。二极管在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比如手机使用的发光二极管。不同材料的二极管能够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在其能够承受的压力范围内,施加不同的电压,就会发出亮度不同的光。

网友:
    通信易懂,好文笔,配图也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