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几率性抓取不到 求可能原因

楼主(2019-11-18):
       X86架构 USB3.0 几率性抓取不到  是两路USB3.0   一路抓取不到 另一路,也跟着抓取不到 ,而且USB 2.0也跟着抓取不到。。

网友:
    是不是走线超长了?

网友:
    建议先测下信号质量吧

网友:
    信号看了吗

楼主(2019-12-27):
    在插拔过程中,device 档死不动 ,所以没办法再次抓到,原厂修改软件,搞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插拔过程中,device 档死不动 ,所以没办法再次抓到,原厂修改软件,搞好了

原厂修改什么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修改什么的软件

    BIOS   具体怎么改的   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   具体怎么改的   就不知道了

你是做X86硬件的吗

楼主(2021-02-08):
引用 楼主:
    BIOS   具体怎么改的   就不知道了

具体的问题是  在插拔的过程中  USB 的驱动 会几率的宕死了 ,需要重新把驱动关闭 再开起才能用,我估计软件的操作是去抓取驱动是否有返回值,没有的话就自己重启一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