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一种设置,PADS打开就是最大层?

楼主(2019-11-19):
    如题,pads一开始用的是默认层,渐渐地~~~接收到外来的各种不同规范的PADS资料,导致不得不最终一直使用最大层来设计。

那么,请教:有没有一种设置,让我新打开PADS软件,就是最大层,这样就不用每次打开软件都要疯狂操作一波设置为最大层。

网友A:
    学习一下录制Mac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录制Macro

好吧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自己设置好默认项,存成宏

网友B:
    设置设置一个启动文件就好,各种参数设置好一起保存就是。File-set start up file

楼主:
    按照这个来操作:File-set start up file
阔以鸟~~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谢谢诸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设置一个启动文件就好,各种参数设置好一起保存就是。File-set start up file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