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xf 十字中心點

楼主(2019-11-19):
    請問有高手寫過 產生十字中心點的skill嗎?
    只需要兩條線的距離測量 就可以產生出十字中心點來!
    如圖!
    小弟我不會寫程式阿!但是我有很多開發的想法

网友A:
    实际用到情况很少,不然早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到情况很少,不然早都有了

    因為我要對上dxf的pin 比較快 不然怎麼用會最快最方便?

网友B:
    这个用不着skill吧,直接右键snap pick to选择一个线段的中点或者选择两条线段的交叉点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不着skill吧,直接右键snap pick to选择一个线段的中点或者选择两条线段的交叉点就完事了!

    重點是如果都沒有呢? 只有一個框框而已!!我該怎麼對上中心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點是如果都沒有呢? 只有一個框框而已!!我該怎麼對上中心點?

    哈哈,这个就skill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就skill方便了!

    是吧!!我需要產生十字中心點的skill!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吧!!我需要產生十字中心點的skill!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分享一下!!

    搜索设置原点的skill
    http://layouto.cn/read.php?tid=1344&fid=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设置原点的skill
    http://layouto.cn/read.php?tid=1344&fid=19

    大大不是原點的設置!!我需要的是自動測量兩條線的中心然後產出十字中心點可以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