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

楼主(2019-11-19):
    有各位高手 可以檢查限高區的skill嗎??
    不用透過ME的emn檔案 就可以檢查了!

网友A:
    PCB上自己设置下限高区域,器件封装都加入实际高度,超高的自然就会报DRC了,都不用skill,多利用自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自己设置下限高区域,器件封装都加入实际高度,超高的自然就会报DRC了,都不用skill,多利用自带的功 ...

    我了解你說的手動畫限高! 但是我一版子幾千顆零件,是幾千顆喔!!
    dxf非常的複雜!手動畫畫很久 所以才需要自動化導入

    假設狀態是這樣 如果圖更大  是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手動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你說的手動畫限高! 但是我一版子幾千顆零件,是幾千顆喔!!
    dxf非常的複雜!手動畫畫很久 所以才需要 ...

    哈哈,自己不写,看来要找人定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