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笔怎么用?

楼主(2019-11-19):
谁来阐述一下电笔怎么用?

网友:
    很多时候,家里的线路出现问题时,我们都会用到测电笔,那么在家里怎么正确使用测电笔呢?还不会的小伙伴看过来。
  方法一:物理测电笔。对于物理电笔,食指顶住电笔的笔帽端。拇指和中指无名指轻轻捏住电笔使其保持稳定。
      然后将金属笔尖插入插线排插座孔中,使用中请注意安全。
      测电笔发光不明显时,可以用手遮挡光线。查看测电笔中间位置的氖管是否发光。发光就是带电。
  方法二:数字测电笔。上面分为直接测量按钮和感应电按钮,如果要测量接触物体测量,就用拇指轻轻按住直接测量按钮(DIRECT)。
  想知道物体内部或带绝缘皮电线内部是否有电,就用拇指轻触感应按钮(INDUCTANCE),如果测电笔显示闪电符号就说明物体内部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