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怎样做模块复用?

楼主(2019-11-19):
    如题请教:
xpedition能否像pads or allegro一样将一个电路的走线、via、shape做模块保存,在新的PCB上调用?
有没有好的操作方法?
麻烦指教一二,感谢!

楼主:
    摸索了一下,只做到了一层一层的贴,这样很麻烦。
想知道能不能像allegro那样做temp group,然后多层一起贴过来?

网友A:
    如果只粘贴一次,当然是可以一次性复制多层布线,过孔和plane,然后粘贴到其它项目。
    如果是想在多个项目中进行复用,并且保持数据同步,可以将其做成resue block,存储在中心库中,这样就可以在其它项目中直接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粘贴一次,当然是可以一次性复制多层布线,过孔和plane,然后粘贴到其它项目。
    如果是想在多个项目 ...

    请教:如果我现在有L1-6层都需要选择,每一层需要选择的区域大小不同,怎样操作才能选择完L1后,继续去选择L2\L3~L6?

    当L3层选多了,怎样去掉多余选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我现在有L1-6层都需要选择,每一层需要选择的区域大小不同,怎样操作才能选择完L1后,继续去选 ...

正常选完1层之后,正常切换层,按住shift键再选第二层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选完1层之后,正常切换层,按住shift键再选第二层的就可以

按你说的,选完L1后,按住shift,继续选择L2的trace、via,这时候L1已经选中高亮的就被反选了。(按住CTRL也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选完L1后,按住shift,继续选择L2的trace、via,这时候L1已经选中高亮的就被反选了。(按住CTR ...

    反选是什么意思?mentor是可以按层选线的,我也经常这样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选是什么意思?mentor是可以按层选线的,我也经常这样拷贝

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不对。
    反选就是我先把L1的trace、via都选中了,再选L2层的时候,L1层的就被取消选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不对。
    反选就是我先把L1的trace、via都选中了,再选L2层的时候,L1层的就被取消选中 ...

    应是操作问题,一般不会取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是操作问题,一般不会取消的

你好,可以告知一下你在做reuse时的操作设置和操作步骤吗?感谢!
    也感谢其他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8055-1-1.html,我自己总结的,看到有需要的,发出来了,你可以看看,你想要的模块拷贝有两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8055-1-1.html,我自己总结的,看到有需要的,发出来了,你可以看看,你 ...

    谢谢,操作了几遍,有操作成功。
    但在多次框选trace、via的时候,鼠标不能点在trace、via上,否则先去选中的就全部取消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