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作上遇到一个项目,想问下各位大佬思路

楼主(2019-11-19):
目前想监测两个厂房分布比较散乱的五六十台除湿机的运行情况,然后在办公室的电子屏幕上实时监测到。求大佬指点一下方案和通信方式(有线形式怕布线麻烦,无线形式怕通信受到干扰)除湿机有预留modbus模块

网友:
    单台机器采集的数据,通过SIM卡网络传至服务器,办公室电子屏从服务器里取出数据进行显示即可

网友:
除湿器的 modbus 模块通讯协议知道吗?

网友A:
    通信建议可以用zigbee把,低功耗,组网后,使用zigbee网关统一接收数据后传回主控,然后屏幕显示,干扰的话还好,问题不大,先了解下zigbee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建议可以用zigbee把,低功耗,组网后,使用zigbee网关统一接收数据后传回主控,然后屏幕显示,干扰的话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