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吗?

楼主(2019-11-19):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不是要分开处理?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 e7 Y$ w; X/ X4 o

网友:
    是的,PCB中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因模拟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处理的时候最好两地单点连接,信号线不好跨分割。

网友:
    是的,如果不分开,会容易受到干扰,在采集模拟信号时候,采集到的信号会有波动。在处理时候,采用单点接地,常见的是用0R电阻连接。

网友:
    可以分区不分割,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