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层接口芯片DP83848的介绍

楼主(2019-11-19):
介绍:

DP83848是以太网物理层接口芯片,具有多种型号,从便于焊接角度考虑LQFP-48封装较为合适,采用LQFP-48封装的芯片,有2种型号,分别为DP83848I和DP83848C,如下图所示。

其主要区别是使用温度不同,如下图所示。

这2种芯片芯片网上均有销售,按理说DP83848C价格应该更加便宜,实际不然,DP83848I的价格低于DP83848C,考虑或与芯片的出货量相关,芯片上具体打印的型号如下图所示,与器件类型有所出入。

可通过手册确认其具体类型,如下图所示,可见芯片印有DP83848VVVBI字符的芯片类型为DP83848I。

特性:

芯片内部结构图:

引脚描述:

缺省地址的确定:

DP83848可设置32个地址值,由上电时5个引脚的状态决定,如下表所示。可看到,如果不在此5个引脚的外部接上拉或下拉电阻,则PHYAD0为内部上拉,其余引脚为内部下拉,所以物理地址为1。

上电时,速度与双工模式的选择:

可按下表确定,上电时,速度与双工模式的选择,实际上可不关心此选项,因为速度与双工模式,都可通过软件进行设置。

MII或RMII模式选择:

可通过MII_MODE和SNI_MODE引脚进行,模式选择,如果希望运行在RMII模式,则39脚需置高,6脚需置低。39脚和6脚均有内部下拉电路,所以将39脚外部2.2K上拉,即可以让芯片工作在RMII_MODE。

交叉线-直连线自动转换:

按照下表所示,不加下拉电阻,则自动开启“交叉线-直连线自动转换”。

电源回馈电路:

电源回馈电路的设计方法如下图所示,电容要贴近引脚。

差分对接口电路设计:

RMII的CRS_DV应接DP838348的RX_DV引脚还是接CRS_DV引脚:

按常理理解应接CRS_DV引脚,但ST公司的DEMO电路板却接的是RX_DV,网上有一段描述,当作参考:“终于搞明白了,如果RMII模式下设置全双工通讯,规范中是不用CRS信号的,因此直接用RX_DV比使用CRS_DV简单(不用从CRS_DV与TX_EN信号中恢复CRS信号)。当工作在半双工方式时,RMII需要CRS信号,因此必须使用CRS_DV信号而不能仅连RX_DV管脚;因此如果我们仅使用全双工工作,可连RX_DV管脚(那PIN39)但是如果想即支持全双工又支持半双工,那么一定要连83848的CRS_DV管脚(即PIN40)。”具体结果如何,看线路板回来后的调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