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09怎么设置背钻?

楼主(2019-11-19):
请问大家,altium09在哪里设置背钻?

网友:
背转设什么?

网友:
    不明白说的啥

网友A:
    09应该不能设置背钻。可以使用高级一点的版本,例如ad17,在规则里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应该不能设置背钻。可以使用高级一点的版本,例如ad17,在规则里可以设置。

ad09要是没有背钻的规则设置,就坑了

网友:
    我有装winter09,确实没找到。

网友(2021-03-07):
    jhgjfjrfhetdzhet个人特点和根特皇宫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