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BVxxCL的简单介绍

楼主(2019-11-19):
介绍: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或称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产品,其电路符号和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外形也与普通二极管无异,当TVS管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最高达1*10^-12秒)使其阻抗骤然降低,同时吸收一个大电流,将其两端间的电压箝位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确保后面的电路元件免受瞬态高能量的冲击而损坏。

本文给出BVxxCL系列瞬态二极管的具体特性。

特性:

  • 15KV空气放电,8KV接触放电
  • 350W脉冲峰值功率
  • 低嵌位电压
  • SOD-323封装
  • 湿度敏感度:1级
  • 重量5mg

防护曲线:

其实,我第1次看到这个防护曲线时,理解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经过研究一些TVS的特性文章后,才发现这个表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先说几个名词:

VDRM:最大反向工作电压

IDRM:最大反向工作电流

VBR:雪崩电压

IR:方向电流

Vc:嵌位电压

Ipp:反向峰值电流

CO:结电容

结电容应该很好理解,其它的参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BV03C为例),当TVS两端电压为3V时,流过TVS的电流为20uA;当TVS两端电压为4V时,TVS开始雪崩,流过电流为1mA;当TVS两端电压为5.15V时,瞬态通过电流1A;当TVS两端电压为15V时,瞬态通过电流17A。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很简单,一句话你工作电压多少伏,就选择多大的TVS。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BVxxCL通过电流较小,用于后端低压防护,前端的防护还需选择不同的器件,如果有时间,我将在后续的文章中进行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