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割中间电源层?用的AD15

楼主(2019-11-19):
    怎样分割中间电源层?用的AD15/ Y% l! x/ R) B. m# l

网友:
    在电源层画线,组合键为P+L,画出来的线就是分割槽。“有则无,无则有”

网友:
    电源层一般只有一个网络信号,有多个的话就用Line划分区域分配网络

网友:
    用line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