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93和boost电路分析

楼主(2019-11-19):
    RT9293和boost电路分析

    RT9293是有台湾立锜科技(Richtek)生产的异步boost升压芯片(Asynchronies Boost),the boost converter,或者叫step-up converter,是一种开关直流升压电路,它可以使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高。

    RT9293主要用于LCD背光led驱动和偏压设置。

    下面关于boost电路进行分析,然后对比RT9293应用电路分析。

    boost升压电路的特点就是很好用到了电感和电容的特性:

    电感的特性电流不会突变!

    电容的特性电压不会突变!

    当驱动信号给出的电压Vgs>VT(截止电压)时,增强型Nmos管形成导电沟,Vds>0就会有电流导通。

    Q1导通,电感充电,C1两端的电压为电源电压,二极管的作用就是防止电容放电,留住电离子;

    Q1截至,电感放电,此时电源相当于串连了一个小电源,把电动势抬高,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就被抬高了。

    升压完成!

    那么我们找到RT9293的datasheet把它的典型电路拷贝过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电路乍一看有点复杂,细看的话就是一个boost电路。

    电感、二极管、Cout电容这些就是boost电路的关键元器件。

    RT9293的EN引脚上升沿使能以后,在FB端口会输出一个参考电压,这个参考电压可以根据使能引脚的占空比来调。

    电路输出的电流也可以通过EN脚加入PWM波后控制。

    RT9293典型电路第一个是驱动LED背光的,第二个是设置LCD偏压的。

    第一个电路的实际案例电路如下

    通过在EN脚输入PWM,调节占空比就可以控制输出电流,控制背光的强弱。

    第二个电路的典型应用实例

    这个图中的IC可以用RT9293替代。通过设置FB接地的阻值来设置输出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