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手册

楼主(2019-11-19):
电子变压器手册

第 1章概述
1.1 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变换电能以及把电能从一个电路传递到另一电路的静止电磁装置称为变压器。在交流电路中,借助变 压器能够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波形。每次变换通常是能量通过电磁方式传递到另一电路,而与该电路无 直接联系。但也可通过电磁一一电的方式进行变换,这种变压器即称为自糯变压器。

应该指出,变压器同时变换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电参数。例如,在变换电压时,电流同时也产生变化。 变压器在电子设备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电源设备中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几乎都由变压器通过变换、整流而获得。在电路的隔离、匹配及阻抗变换等方面绝大多数是通过变压器来实现的。 简单的变压器原理图示于图    1-1。它由闭合的导磁体(铁心)和二个绕组组成。其中一个绕组与交流电源相连接,我们称其为初级绕组;另一绕经与负载相连,该绕组称作次级绕组。

首先研究变压器的空载状态即次级绕组与负载断开的状态(图         1-2)。如果初级绕组与交流电压为矶 电源相连,在该绕组中将产生交变电流    10
,该电流称作空载电流。这个电流建立了沿铁心磁路而闭合的交变 磁通 φ。,它同时穿过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并在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按电磁感应定律,其有效值为

式中 E[一一初级自感电势 (V);
Ez 一一次级互感电势 (V) ;
Kφ一一电压的波形因数,对于正弦波 ,Kφ= 1.11,对于方波,Kφ= 1;
f-一交流电源的频率(Hz) ;
N1一一初级绕经的匣数;
Nz一一次级绕经的臣数:
Bm一一磁感应强度振幅值 (T);

完整资料见附件:

网友:
    国内最厚、最经典的变压器手册;当年在书店查阅了好几次,主要是理解并修正自己的实践知识;
744页,书的售价也不便宜,再此多谢花时间扫描的兄弟,感谢

网友(2020-10-14):
    网上实在找不到资源,多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