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想请教大神。

楼主(2019-11-19):
有个疑问想请教大神,峰均比是不同频率的多载波造成的。

多个载波上分别有着I/Q数据的调制,

如果这些载波的频率恰好相同,请问还有峰均比吗?

换句话说,如果只有一个载波,存在峰均比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当然有,即使正弦波也有3dB的PAPR。加上调制后更高,qam256的PAPR就比QPSK大不少。加上pulse-shaping之后PAPR会进一步提高。附上两张俺以前做的仿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