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 PCB不显示网络名

楼主(2019-11-19):
    cadence 17.4识别到的网络名太长,焊盘显示不出来,那位大神知道这个怎么设置吗?

楼主:
    大哥你发的是个啥?一直在那转圈圈。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正常,你網路問題吧.

    类似DDR_xxxxxx的网络要放到很大才能看的清楚。放到正常比例就看不到。显示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搞不清楚在哪里设置,16.6 17.2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建库时设置显示的字体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