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输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9-11-20):
7.9.5输出GERBER时会自动带出配置文件:GerberPlot.gpf和PCB.DSN,请问如果设置把这两个文件屏蔽掉,不输出这两个文件。

网友A:
    不需要就直接删掉吧

网友:
    一般不需要这两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就直接删掉吧

    我是想问,怎么设置把这两个文件直接屏蔽掉,不输出。要不然每次都要手工删除,避免板厂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