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 信号处理工具箱之fft的介绍和相关案例分析

楼主(2019-11-20):
目录

Syntax

Description

       Y = fft(X)

       Y = fft(X,n)

       Y = fft(X,n,dim)

Examples

       Noisy Signal

Syntax

Y = fft(X)

Y = fft(X,n)

Y = fft(X,n,dim)

Description

Y = fft(X)

Y = fft(X) 使用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算法计算信号X的离散傅里叶变换:

  • 如果 X 是一个向量,那么 fft(X) 返回向量的傅里叶变换;
  • 如果 X 是一个矩阵,则 fft(X) 视X的列为向量,然后返回每列的傅里叶变换;
  • 如果X是多维数组,则fft(X)将沿大小不等于1的第一个数组维度的值视为向量,并返回每个向量的傅里叶变换。

Y = fft(X,n)

Y = fft(X,n) 返回 n 点 DFT。 如果未指定任何值,则Y与X的大小相同。

  • 如果X是向量并且X的长度小于n,则用尾随零填充X到长度n。
  • 如果X是向量并且X的长度大于n,则X被截断为长度n。
  • 如果X是矩阵,那么每个列都被视为向量情况。
  • 如果X是多维数组,则大小不等于1的第一个数组维度将被视为向量的情况。

Y = fft(X,n,dim)

Y = fft(X,n,dim)沿维度dim返回傅立叶变换。 例如,如果X是矩阵,则fft(X,n,2)返回每行的n点傅立叶变换。

Examples

Noisy Signal

使用傅立叶变换来查找隐藏在噪声中的信号的频率分量。

指定采样频率为1 kHz且信号持续时间为1.5秒的信号参数。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 Use Fourier transforms to find the frequency components of a signal buried in noise.
  • % Specify the parameters of a signal with a sampling frequency of 1 kHz and a signal duration of 1.5 seconds.
  • Fs = 1000;            % Sampling frequency
  • T = 1/Fs;             % Sampling period
  • L = 1500;             % Length of signal
  • t = (0:L-1)*T;        % Time vector
  • % Form a signal containing a 50 Hz sinusoid of amplitude 0.7 and a 120 Hz sinusoid of amplitude 1.
  • S = 0.7*sin(2*pi*50*t) + sin(2*pi*120*t);
  • % Corrupt the signal with zero-mean white noise with a variance of 4.
  • X = S + 2*randn(size(t));
  • % Plot the noisy signal in the time domain.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frequency components by looking at the signal X(t).
  • figure();
  • plot(1000*t(1:50),X(1:50))
  • title('Signal Corrupted with Zero-Mean Random Noise')
  • xlabel('t (milliseconds)')
  • ylabel('X(t)')
  • % Compute the Fourier transform of the signal.
  • Y = fft(X);
  • % Compute the two-sided spectrum P2. Then compute the single-sided spectrum P1 based on P2 and the even-valued signal length L.
  • P2 = abs(Y/L);
  • P1 = P2(1:L/2+1);
  • P1(2:end-1) = 2*P1(2:end-1);
  • % Define the frequency domain f and plot the 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P1.
  • % The amplitudes are not exactly at 0.7 and 1, as expected, because of the added noise. On average,
  • % longer signals produce better frequency approximations.
  • figure();
  • f = Fs*(0:(L/2))/L;
  • plot(f,P1)
  • title('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of X(t)')
  • xlabel('f (Hz)')
  • ylabel('|P1(f)|')
  • % Now, take the Fourier transform of the original, uncorrupted signal and retrieve the exact amplitudes, 0.7 and 1.0.
  • %
  • Y = fft(S);
  • P2 = abs(Y/L);
  • P1 = P2(1:L/2+1);
  • P1(2:end-1) = 2*P1(2:end-1);
  • figure();
  • plot(f,P1)
  • title('Single-Sided Amplitude Spectrum of S(t)')
  • xlabel('f (Hz)')
  • ylabel('|P1(f)|')
  •

figure(1)是加上零均值的随机噪声后的信号时域图形,通过观察这幅图很难辨别其频率成分。

figure(2)是X(t)的单边幅度谱,通过这幅图其实已经能够看出信号的频率成分,分别为50Hz和120Hz,其他的频率成分都会噪声的频率分量。

figure(3)是信号S(t)的单边幅度谱,用作和figure(2)的幅度谱对比,原信号确实只有两个频率成分。

上面三幅图画到一起:

网友:
    在信号处理领用  matlab  仿真用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