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stm32制作平衡车问题,请大佬请教

楼主(2019-11-20):
    我用STM32制作平衡小车,然后想用红外线遥控器来控制。但是一用到接受红外线外部中断时候,平衡小车控制平衡的中断就会被延迟导致小车没有那么灵敏了(就是很难平衡),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在中断中程序尽量少,不然会使整个系统的时间变慢

网友:
    简单,降低红外中断的级别、升高其它重要中断的等级,
    另外,优化程序,在中断里不要处理不紧急的事件!

网友:
    不知道你是否带操作系统了,如果裸机跑的,首先要根据红外线命令的紧迫程度来确定它和平衡中断的优先级,建议红外命令不要有持续操作的指令,尽量就是快发送,快响应,这样中断里就设置一个中断标志,然后在主程序里进行处理,把资源有限给平衡中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