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极管的分类

楼主:
 三极管全称“晶体三极管”,又称“晶体管”,是一种具有放大功能的半导体器件,在电子电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下图为电子产品电路板上的三极管。
三极管的应用十分广泛,种类繁多,分类方式也多种多样。
 o* @ (1)根据结构不同,三极管可分为NPN型三极管和PNP型三极管两种。
 (2)根据功率不同,三极管可分为小功率三极管、中功率三极管和大功率三极管。
(3)根据工作频率不同,三极管可分为低频三极管和高频三极管。
(4)根据封装形式不同,三极管的外形结构和尺寸有很多种,从封装材料上来说,可分为金属封装型和塑料封装型两种。
(5)根据PN结材料的不同可分为锗三极管和硅三极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用或特殊三极管。
 2 、NPN型和PNP型三极管
 三极管实际上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距离很近的PN结。这两不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为基极(b),两侧部分为集电极(c)和发射极(e),排列方式有NPN和PNP两种,如下图所示。
3、小功率、中功率和大功率三极管 根据功率不同,三极管可分为小功率三极管、中功率三极管和大功率三极管。
 下图为三种不同功率三极管的实物外形。小功率三极管的功率一般小于 0.3W,中功率三极管的功率一般在0.3~ 1W,大功率三极管的功率一般在1W以上,通常需要安装在散热片上。8 W _
4、低频三极管和高频三极管 根据工作频率不同,三极管可分为低频三极管和高频三极管,如下图所示。
低频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小于3MHz,多用于低频放大电路;高频三极管的特征频率大于3MHz,多用于高频放大电路、混频电路或高频振荡电路等。
 5、塑料封装三极管和金属封装三极管
8   根据封装形式不同,三极管的外形结构和尺寸有很多种,从封装材料上来说,可
分为金属封装型和塑料封装型两种。
金属封装型三极管主要有B型、C型、D型、E型、F型和G型;
 塑料封装型三极管主要S-1型、S-2型、S-4型、S-5型、S-6A型、S-6B型、S-7型、S-8型、F3-04型和F3-04B型,如下图所示。
6、锗三极管和硅三极管 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构成的,根据PN结材料的不同可分为锗三极管和硅三极管,如下图所示。从外形上看,这两种三极管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提示说明:不论是锗三极管还是硅三三极管,工作原理完全相同,都有PNP和NPN两种结构类型,都有高频管和低频管、大功率管和小功率管,但由于制造材料的不同,因此电气性能有一定的差异。
 (1)锗材料制作的PN结正向导通电压为0.2 ~ 0.3V, 硅材料制作的PN结正向导通电压为0.6 ~ 0.7V, 锗三极管发射极与基极之间的起始工作电压低于硅三极管。
 w8 ^7 G (2)锗三极管比硅三极管具有较低的饱和压降。
 7、其他类型的三极管
 } 三极管除上述几种类型外,还可根据安装形式的不同分为分立式三极管和贴片式三极管,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三极管, 如达林顿管是一种复合三极管、 光敏三极管是受光控制的三极管,如图所示。